[电脑] 简单几步,破解AOC I2080SW输入电压19v限制,改12v输入

楼主(2020-09-13):
捡来的二手屏幕,原装没有电源,一直用笨球(benq)笔记本的电源,结果那老古董电源空载都发热的,而且功率接近2w。。。那受不了

显示器,IPS面板的,不然也不去折腾他了

板子,这个已经是闲鱼淘来的第二块板子,原装的板子之前在研究低电压启动的时候万能表表笔不小心滑了,19v窜到芯片里面去了,阵亡

经过研究,发现只有这一个地方可以入手,RT8290的DCdc

文档

在19输入的时候(AV表),芯片正常输出(红表),7脚en脚电压高于3v芯片工作(蓝表)

12v输入时候,芯片不输出,en脚电源低,芯片没有启动

研究了一下en脚电路,发现就是一个简单的电阻分压

改变分压电阻,拆除r702,我用的是两个100k并成50k,让在12输入的时候en脚电压在3v以上,让芯片启动工作

直接12输入,测量,芯片已经工作了

组装测试正常

用了个1.5a电源,启动正常。完毕

这样理论可以改成5v输入使用,因为测试过19v和12v情况下背光升压电压都一样的。不知道5v还能不能升压到背光启动。不过5v的显示器没啥意义。

网友:
单VGA不幸福啊 我原来有个aoc被我改了个鱼机屏幕的驱动板上去蛮好   VGA+DVI的  可以转成HDMI输入爽歪歪   就是信号接口开孔有点丑

网友:
连高清HDMI接口都没,应该是15年前的显示屏了:Strive:

网友:
大婶儿越来越有范儿了。

网友A:
一直没搞明白厂家为什么要用19V电压。。。
我也有一台跟你一样型号的显示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直没搞明白厂家为什么要用19V电压。。。
我也有一台跟你一样型号的显示器。。。 ...

电压高了电流就小了,电源体积也可以减小,里面背光升压不用那么热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电压高了电流就小了,电源体积也可以减小,里面背光升压不用那么热

那220V 不是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220V 不是更好???

电源在机内部,不好维修。也不是没有220直入机的

网友B:
那个电阻焊的好丑,现在焊习惯贴片,大电阻真心看不下去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个电阻焊的好丑,现在焊习惯贴片,大电阻真心看不下去

有个473电阻,不知道搞毛线焊上去死活用不了,在线测阻值36k。。。。拆掉就46k,换了3个473都不行

网友C:
我有一台一样的,屏幕一跳一跳的,换了驱动板也没用,是屏坏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有一台一样的,屏幕一跳一跳的,换了驱动板也没用,是屏坏了吧!

估计逻辑板问题

网友:
这一顿操作,好技术

网友:
19V电源很好找吧。。。

网友:
跟楼主学习了,昨天也改了我的那个显示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