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早期厦门建松电器公司生产的松下KY-PC13A嵌入式电磁炉日化电容松下主控

楼主(2020-09-13):
嵌入式电磁炉,整机5公斤重,外壳都是厚铁皮的,面板质量非常好,有1公斤多,反正很重,金属框架加那种很厚的微晶面板,跟现在的完全不是一回事,开关有个电源的有个开机的,电源开关打开主板上黑色继电器吸合,控制电源是开关电源,但是没有芯片那种,就开关管+光耦,可能是为了提高可靠性,蓝色电容靠近风扇电容都是滤波电容,靠近整流桥散热的是谐振电容和电感,散热风扇是印度尼西亚产的轴流式,主板背面的主控是松下的MN101EF29GXW,按键板的单片机是瑞萨的R5F2126。电容是日化+台湾JAMICON,其他就没什么好说的了,反正和进口的差不多。

补充内容 (2021-9-18 08:01):
东芝GT40T101功率管,耐压1500V,电流容量25℃时80A,100℃时40A,内部不带阻尼二极管,所以应用时须配套15A/1500V以上的快速恢复二极管使用。

网友A:
你说这小日本,一个电磁炉整的这么复杂干嘛?学学美的,简单便宜好修不耐用,这样才能挣到钱。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说这小日本,一个电磁炉整的这么复杂干嘛?学学美的,简单便宜好修不耐用,这样才能挣到钱。 ...

和国内美的之流的产品不在一个次元

网友C:
两层线圈的电磁炉和涡轮风扇设计比较少见,大多数单层线圈和无框风扇。

网友D:
这电磁炉用料真的是猛,清一色日系的零件,很多还是松下自己的。

网友E:
这个做工确实了得。

网友F:
这种应该算是电磁炉里面的精品系列了

网友:
松下堪入式電磁爐我用這款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说这小日本,一个电磁炉整的这么复杂干嘛?学学美的,简单便宜好修不耐用,这样才能挣到钱。 ...

这几年美的还是成长起来了,贵点的电路设计相对其他品牌比较完善和复杂,耐用度和故障率明显下降,只是受限于元器件不能进口,如果用上一些日本的电阻电容,相信寿命会有很大的提升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种应该算是电磁炉里面的精品系列了

我还拆过一个Sony的,比这个早,日产的,松下的相对还平民化些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做工确实了得。

当时的价格肯定也不便宜,后来不知为什么就没生产了,能用到现在也实属不易,我是觉得他的面板做得很好,现在的差他十万八千里

网友:
用料确实猛,美的一台一百多,松下这款起码贵十倍。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电磁炉用料真的是猛,清一色日系的零件,很多还是松下自己的。

的确,我一打开看见主板的样子和那些个日化电容,我就知道这次没买亏了,500元不包邮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两层线圈的电磁炉和涡轮风扇设计比较少见,大多数单层线圈和无框风扇。

你说的是便宜的了,现在美的贵点的已经是涡轮风扇了,而且还有风道设计,美的这几年做电磁炉还是越来越厉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和国内美的之流的产品不在一个次元

日本做电子产品不得不佩服人家,用心还用料

网友:
这款电磁炉让人大开眼界!

网友G:
茶还是黑,蓝还是白。你自己做的,问谁呢

网友:
做工用料非常good

网友:
设计做工这么厉害的电磁炉,最小档是连续加热还是断续加热呀?

网友:
引用 网友G:
茶还是黑,蓝还是白。你自己做的,问谁呢

其实是棕或者黑,蓝或者白。一般双芯电源线是棕色配蓝色,或者是黑色配白色。黑白配的电源线在进口货中较为常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