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教] 拆个howareyou儿童拟脑机器人

楼主(2020-09-13):
在废塑料厂找到一个儿童学习机,网上查了一下叫拟脑机器人,现在淘宝上还有卖的,好儿优牌子的,其实就是一个儿童学习机差不多,拿回来擦干净还能用,和手机充电器一样的接口充电,能连手机有app但被别人绑定着呢,不知道怎么才能解除绑定。

电池不怎么耐用了一个小时左右就没电了。

8000毫安的电池

和安卓系统差不多

这是主板,有内存卡槽,但在主板里边,不拆开根本看不见

屏蔽罩子是焊上边的

别人绑定了iD

壳子做工精细用料厚实

主板线有点乱

别人绑定了id

叫拟脑机器人

在主板上有一个小触开关按一下就关机,应该是强制关机的,不拆机按不了,外壳是没有孔。

楼主:
脑袋会转圈,会对话喊它转就会转。

网友:
做工用料还不错的样子。居然还用了好几个夏普的红外测距传感器。

网友A:
说说价格,一定很贵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说说价格,一定很贵吧

网上现在还卖2000多呢

网友B:
这东西应该是安卓改的 关机 找一下音量键 按住音量+和音量-两个键 让后按开机应该就可以看到REC的英文界面 然后和手机一样双清就可以了

网友C:
淘宝找卖家客服,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东西应该是安卓改的 关机 找一下音量键 按住音量+和音量-两个键 让后按开机应该就可以看到REC的英文界面  ...

有清除也没用别人绑定的id去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淘宝找卖家客服,

没用的,要原机主手机号信息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清除也没用别人绑定的id去不了

双清也不行的话 找固件用TF卡直接刷机(还是进REC 用TF卡升级功能) 和电视盒子差不多

网友:
账号去不掉就没啥用,看样子像是安卓,如果可以装软件还有点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