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全自动小鸭滚筒洗衣机

楼主(2020-09-13):
全自动小鸭滚筒洗衣机

原价3000+,功能正常,无维修,放置了一段时间了,试试能不能出手,最好是同城自取,不包邮!外罩是小鸭的原装罩。

网友A:
600万,你这恐怕只有睦版买得起。。。

网友:
暂时没见过拥有600万M币以上的人~~

网友:
数学还是很有用的。。。

网友B:
外地就不要考虑了,这种用了多年的电器都不耐折腾,塑料件容易断裂。
我昨天叫人来收了两台1匹空调,一台100元,塑料件泛黄的人家还不愿意要。

网友:
天啊,600万MB,相当于6万人民币!

网友C:
引用 网友A:
600万,你这恐怕只有睦版买得起。。。

骚版也木有这么多!不信,你看看骚板财产,几十万MB而已。

网友:
这是土豪用的洗衣机

网友:
看来只是数学不好,头脑还是蛮灵的。

网友:
保存完整、包浆自然、品相完好,极具收藏价值。

网友:
可惜了是600万,搞个600个亿都不是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外地就不要考虑了,这种用了多年的电器都不耐折腾,塑料件容易断裂。
我昨天叫人来收了两台1匹空调,一台10 ...

本地的,除非是土豪,要不6万人民币谁敢看上?

网友D:
m币真不值钱了?600万m币、拆合人民币是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外地就不要考虑了,这种用了多年的电器都不耐折腾,塑料件容易断裂。
我昨天叫人来收了两台1匹空调,一台10 ...

印象中小鸭就是这个设计方案

楼主:
引用 网友D:
m币真不值钱了?600万m币、拆合人民币是多少?

好像是多打了两个零,不知道在哪修改了。
刚发现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像是多打了两个零,不知道在哪修改了。
刚发现

我说么,m币再不值钱掉价也没这么快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骚版也木有这么多!不信,你看看骚板财产,几十万MB而已。

已修改。。。

网友E:
这成色!泛黄的塑料壳,厚厚的积灰,
存放了一段时间?这段时间是十年么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成色!泛黄的塑料壳,厚厚的积灰,
存放了一段时间?这段时间是十年么 ...

你别说,我算了一下,有几年,10年应该是没有的,
卫生间我加了一个坐便,就把洗衣机请出来了,这个用的很少的原因是,没有水,现在有了加压泵了,反而把洗衣机搬出来了。
北方的天气,一阵风就这么灰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