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无刷电钻推荐

楼主(2020-09-13):
想买个400左右的无刷手电钻玩玩,有没有用过有推荐的?目前看了锐奇BL7212。SKIL5290

网友A:
12v  的电钻,实用的话用有刷,打螺丝及简单开孔作业,经典耐用,装b的直接上大牌,得伟701无刷或者喜利得,,锐奇7212,我用过,一段时间后,开关时灵时不灵,一年,油就老化,声音尖锐,但转速适中,至少要比威克士130好用,威克士转数太快,

网友A:
忘记了,手上有套泛音12v四速钻要出,兄弟们有意联系我

网友:
引用 网友A:
12v  的电钻,实用的话用有刷,打螺丝及简单开孔作业,经典耐用,装b的直接上大牌,得伟701无刷或者喜利得 ...

什么时候装逼这么容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忘记了,手上有套泛音12v四速钻要出,兄弟们有意联系我

请报个价让我死心。。。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忘记了,手上有套泛音12v四速钻要出,兄弟们有意联系我

这个夹头看着像是螺丝刀啊

网友:
5290得磨合,刚到手挺难用的,开关只有8档速度,夹头高速也容易松,用一阵子倒是夹头不会松了,但是操作的僵硬感是无感无刷设计本身决定的,是我我就推荐7212

网友:
锐奇7212 2018年用到现在,双电2.0
最大问题,快档像跳齿一样,经常性用不了,买来就有这小问题,现在多点,但是有时候还是能用。
开关问题,什么的,目前没有,开个孔3.5 刨花板 会过热。开4.5防滑铁板也可以过,比较吃力。
做监控用,感觉也是一般, 不会在爱国产,不好用,就是将就着用,比起那些12V有刷三几十块的,手感是发点,扭力大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夹头看着像是螺丝刀啊

快换夹头,能换钻夹头。

网友:
直接上 米沃奇 要不就是德伟

网友:
买无刷手钻有一点很重要的就是不要买无感的,其它牌子什么的根据自己的喜好就是了,只是有感的机器普遍比较贵

网友:
只想一个电钻的话,玩FLEX的大有同款5279,80牛扭力不输一般20V的机器,重量也还行,价格700多

网友C:
看你的需要了。如果你需要扭力大的钻的话,自然是SKIL5290。如果你需要小巧轻便,自然是7212。但是有一点,5290是无感无刷,起转速度太快,低速性能差,用来拧螺丝的话不怎么好用。另外据人反映,5290比较费电,虽然是大脚板电钻,但是其电池实际上也是12V 2.0ah,和锐奇的直插式电池是一样的。锐奇7212的话有两个版本,老款的7212-20B是有感无刷,而新款的7212-20C是无感无刷。20B的话一电一充淘宝340元可以买全新,20C两电一充闲鱼300出头可以买全新。如果你对大扭力没有多大需求的话,我建议你买锐奇7212-20B。20B毕竟是有霍尔,低速性能好,虽说有效的开关行程比较短,不太好控制,但是用习惯了之后也能控制好,一档低速拧螺丝什么的比较好用。看不少人也反映20B的电池比较耐用,从这儿应该能看出20B的电机效率比较高。20B的缺点就是有不少人反映用的时间长了开关会出问题,我看网上有人说更换控制板的电容可以解决,但我不知道是不是对所有人都能适用。20C的话是无感无刷,缩掉了霍尔,低速性能差,不过也比20B便宜了差不多100块钱,而且改进了开关,不容易发生20B那样的故障,也算是物有所值。锐奇的好处是配件便宜,夹头15块钱一个,2.0ah电池60块钱包邮,3A快充也是60块钱包邮,后期会降低不少的使用成本,而SKIL的电池则是比较贵。而且锐奇2.0ah电池用的是三星20R电芯,SKIL的电芯是什么样的不太清楚,不过我听说威克士和大有现在都开始用国产电池了,作为大有旗下的SKIL很有可能也换了国产电芯。在国产第一梯队里面,大有、SKIL、威克士、锐奇四个品牌我认为锐奇的质量是最好的。我当时也是综合考虑了上述因素之后最终选择了7212-20B。我没有遇到8楼说的那样齿轮箱跳齿的情况,用2挡,14mm的支罗钻头给硬木头开孔的话太用力按会出现过流保护的情况,不过如果掌握好力度的话其钻孔速度还是不错的。毕竟是12V,电压低了,电流就得大,重载使用容易触及过流保护。不过如果换成1挡来钻的话,就没有什么过流的顾虑了,而且钻得也不慢。这样的性能已经比12V有刷钻强得多了。楼主如果还想了解7212的其他信息可以再跟帖问我。

网友:
普通的有刷钻都要比无感无刷的手钻要好用很多,没必要迷信无刷,普通家用你买东成大有这些大牌子的工具根本用不坏,我干活用的东成手钻两年多了还在用,基本都是天天用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看你的需要了。如果你需要扭力大的钻的话,自然是SKIL5290。如果你需要小巧轻便,自然是7212。但是有一点, ...

你这对于5290太印象流了,
首先5290的起转速度并不快,做到一秒半圈都可以,他的缺点只是无感无刷导致开关只能控制固定的8个档位让人觉得顿挫感太强不舒服,
其次,电池当然用的20R,这玩意儿电池单卖这么贵,电芯也不太好换,要是缩成亿纬天鹏的早被喷出大气层了,
最后SKIL真不是什么第一梯队,做工用料没问题,但品牌完全没打出来,哪怕泉峰都舔着脸蹭大有的名气也没卖出多少把,就一个大厂旗下的小品牌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你这对于5290太印象流了,
首先5290的起转速度并不快,做到一秒半圈都可以,他的缺点只是无感无刷导致开关 ...

我因为并不了解5290,所以只是根据大有来猜测其电芯。真是20R的话还不错。不过开关固定的8个档位跟无感无刷可没有关系,那是电调的问题。无感无刷转速起来之后可以根据反电动势来检测转子,在中高速区域一样可以做到不错的调速,它的劣势只是低速。至于它的起转速度,只是我根据无感无刷所进行的一个推测。就像威克士WU130,起转速度大约是1.5圈/秒,其实这样的速度还可以接受,但是它的低速性能不好,就在于带载启动很容易触发保护。也就是说空转可以,但是用低速干活还不行。因为我没用过5290,所以我也不知道5290的低速性能到底怎么样,看过有人说5290低速容易保护,但因为我没用过,也不知道到底怎么回事。另外我把SKIL看作国产一线主要是因为它的泉峰爹,我一直是把它当做大有的弟弟来看的。大厂旗下的小品牌不代表差, 我一直认为SKIL很不错。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因为并不了解5290,所以只是根据大有来猜测其电芯。真是20R的话还不错。不过开关固定的8个档位跟无感无 ...

我也没说他差,只是一线是需要兼顾品牌价值的,SKIL的路还远
顺便你说的低速性能问题我试了下,低速档开关第一档,上4x50螺丝拧松木,大概能拧进去25触发保护,第二档即可完全拧入,低速性能确实没有所谓的无刷机高低转速扭矩上限一致的程度,但体感算不上差,至少我的使用工况是够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因为并不了解5290,所以只是根据大有来猜测其电芯。真是20R的话还不错。不过开关固定的8个档位跟无感无 ...

Skil5290,实测最低转速27转/分,可以做到0.5转/秒。
--------------------------------------------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也没说他差,只是一线是需要兼顾品牌价值的,SKIL的路还远
顺便你说的低速性能问题我试了下,低速档开关 ...

那这5290的调速水平在无感无刷机子里面可以说是高的。我本来就把SKIL当作了国产一线,现在知道了它用的是三星电池,我就对它更加高看一眼了。做工用料质量都够格,可能它在一线里面是处于垫底的位置,但至少我觉得它比东成要强。

网友:
这么大的家伙拧螺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