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戏] NES游戏机

楼主(2020-09-13):
今天在柜底找到了已经封尘30年的游戏机。还记得当时这机坏了,拿给别人修,但说修不了,这只好放到柜底了。现在找到了自己试一试维修一下(故障是通电红灯不断闪,没显示),顺便想怀旧一下经典。不多说,拆。。。。。。

网友A:
为什么美版的fc要设计这么复杂呢

网友:
这做工,难道是正版机

网友B:
比PS1做工差多了

网友:
之前翻出家里的FC,卡槽接触不良了,要插拔很多次才行,不过启动后那渣画质辣眼睛

网友:
这个是16位机吧,我印象是

网友:
nes是红白机的兄弟机

楼主:
这机也比较讲究,上下有铁皮屏蔽比红白机好。修的那个人真的渣,我没修过游戏机,但我查了3天左右就找出问题里,原来是插卡的线路板装反了。所以插游戏卡也没反应(是人为的错,不是机坏)。等它白白的在柜里睡了30年。

网友(2020-12-03):
楼主这个游戏机出吗?

网友:
这个是美版FC吧,国内是日版居多。。。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机也比较讲究,上下有铁皮屏蔽比红白机好。修的那个人真的渣,我没修过游戏机,但我查了3天左右就找出问 ...

在“坏”之前,有人拆过插卡的线路板吗,若没有,难道是买来就不能玩?

网友:
引用 网友B:
比PS1做工差多了

PS1是啥年代 NES是啥年代

网友:
美版NES 卡带不好弄

网友:
NES啊。。咱这边卡带估计有难度了,毕竟咱这边玩的比较多的都是FC,而且不支持高清接口现在转换也比较纠结了。

网友:
图有点少,楼主多上点图呀,最好玩游戏的图也上一些。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美版的fc要设计这么复杂呢

那是因为销售策略的原因,当时正赶上著名的“雅达利大溃败”电子游戏市场一片哀嚎,机器和游戏成了电子垃圾的代名词,任天堂的FC虽然在日本国内成功了,但进入美国市场要改变销售策略(这点上后来的小霸王学习机有些许相似),于是开始的原型机像电脑,后来的上市机型模仿的家用VHS录像机的外形和操作,尽可能的避开了“电子游戏机”的真实定位,另辟蹊径突入市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