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后悔 不应发动汽车 电瓶坏了 讨论

楼主(2020-09-13):
汽车长期停车,前期还不时用充电器充下电,这不好像停了20-30天,具体几天也不知。心想车应快没电了,打开车钥匙,发现中控台闪烁变暗。这时说明已经没电。正确操作应是充电,车停家里。具备充电的条件。然后我发动了一下,能发动起来。。因为有事然后启动一分钟左右我就把它关了。后来过了两天我想起去给电瓶充电。谁知充了一天一夜到没充满。充满之后再启动,启动不了。说明电瓶坏了。所以跟大家交流一下。1低压启动对电瓶是最损的,2 没电了,铅酸要及时补回去。3如果我到时启动半个小时,电瓶会坏掉?4 是不知道大电流对电瓶充电能不能救回。

网友A:
跟你那一次操作关系不大,电瓶变坏是长期过程,该坏的总是要坏的。

网友:
如果是老电瓶的话基本没救了

网友:
长期亏电坏的
你这一次启动没有直接关系.
大电流没法救
长期亏电一般是硫化.脉冲充电可能可以救.

楼主:
和大家交流讨论是低压启动对电瓶伤害有多大

网友:
搞个小太阳能充电,不指望能冲多少,维持不掉电就行

网友:
铅酸电池放电后要及时充电,这是非常正确的,否则电池就会硫酸化,导致容量无法恢复
其次,按LZ的描述,电池放了那么久,肯定过度放电
推测经过大电流放电和大电流充电,导致极板损伤,电池报废

网友B:
楼主的关注点有点奇怪,赶紧去充电才是要紧,而不是关心什么低压启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的关注点有点奇怪,赶紧去充电才是要紧,而不是关心什么低压启动 ...

对呀,充电为了避免低电压启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跟你那一次操作关系不大,电瓶变坏是长期过程,该坏的总是要坏的。

是要坏的,如果保养不好,提前坏

网友:
看看是不是短路了 单格短路 如果没短路 没断路 一般都没事的

网友:
我的电瓶3年多点了,保养检查启动电流CCA只有340,原车584,说是电瓶快不行了。
所有我最近从不开启停功能,不长时间熄火听歌等人,车充接了个电压表,留意打火前的电瓶电压

网友:
坏了就换 别犹豫  别纠结,什么修复没啥意义

网友:
你这个电瓶本来估计电就不多了,启动了车基本上已经放空,你也就运行了1分钟,充电肯定是不够,应该马上充电,但是如果放置一天后再充电按说应该问题也是不大的。不知你是采用的什么模式充电,一般来说应该是恒流后恒压的模式。充电结束后电瓶电压多少?
我的电瓶完全放空过几次,用14伏恒流充一晚第二天上车能启动,但是如果不动车,最多能坚持3天又没电了,说明容量肯定是不够了,但是内阻还行。

网友:
没用,已经长期亏电了,内部已经硫化了,我车如果长时间不开都是断开电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