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LED灯条怎样修复

楼主(2020-09-13):
别人家的商场的天花灯板不亮了拆了下来,我去顺了两块回来。里面的结构类似于手机的背光系统,就是LED灯条发光之后通过一个薄膜的光通道导光线垂直散射出来。原先我认为只是一个LED灯条,直接把测量过不亮起的LED替换掉就完成修复工作了。后来我发现,其实不简单。LED之间不是简单的串联的。直接使用万用表测量LED颗粒不亮,在测量其他位置的LED的时候原先不亮的LED居然亮了。那这个LED是好的了,只是线路部分开路了?

上面有型号,写着 OR4014-10B6C-565-3.8mm  可以上马云家搜索拍一个回来吗?
我实际操作了一下出来的是装饰的灯条,根本不是 我想要的这个灯条

上面圈起来的地方难道是应该焊接限流电阻的地方吗?

其实在正面,使用灯光照射在侧光下是可以看到印刷的电路连接的

网友:
看不清线路。
一般的灯条有限流电阻,接入12V直流可以点亮。更换难度大,基本更换而不做维修。

网友:
10B6C,10并6串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