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个雷柏V510键盘,治一治新键盘漏光的问题

楼主(2020-09-13):
雷柏V510,陪我征战4年了,老键盘。
这个键盘问题不少,单色背光,有电流声,并且灯光没有记忆功能。。
大概三周前,ctrl键坏了,我给换了了个轴上去,前几天d键又坏了。。。
看来这键盘是该寿终正寝,准备换新键盘了
正面图,有点脏哈

背面只有下边一排螺丝,上边没有的,用了四年防滑垫都快掉光了

这是把盖子拿开的样子,这块键盘比较良心,采用了四层的设计,中间多了一层防水板

主板正面,常用键位区域轴是黑色盖子的,其他地方是透明盖子的,不知道什么区别

背面

主控看也看不清。。

主板还是比较良心,有个钢板焊在一起

换了两个樱桃轴上去

上电之后的样子,颜值还是可以的,毕竟不漏光,键缝里面的红光肉眼几乎不可见
拍出来照片比较明显,实际效果要好很多

新买的键盘到了,rgb+热插拔,电流声也解决了,板载内存,支持自定义灯光
比我的老雷柏不知道强到哪里去了,不过嘛,,,这漏光????
实际效果比图片上还难看,键缝的灯只有中间那一点能看到,周围的泛光没有的
另外这键盘键帽侧面是镜面,反光效果MAX,从侧面能清清楚楚的看到旁边轴的上盖,这不知道设计师怎么想出来的反人类设计。。

雷柏这款键盘还是有点东西的,和一般键盘三层的结构不一样,他多了一层防水板,虽说防水板主要功能是防水,,但是带来的遮光效果估计官方也没想到吧,
左边是普通机械键盘,右边是雷柏这个v510。本来吧,我想用3d打印一个遮光板出来,但是我的打印机成型范围不够,并且打印这种比较薄的东西效果也不咋滴
后来我就想能不能把这种透明的轴盖换成黑色的

于实我就找到了一个那种直插led灯的樱桃轴换上了,效果不是很好,主要是键帽上的字只有上半部分发光,下半部分凉凉,确实比较尴尬
推测是因为透光孔太小导致的,把这个孔磨大一点就完美解决了,所以我准备卖一批黑色盖的轴,然后把光空都打磨了,然后换上去,,,
然而我发现104个轴不便宜啊,就算是拆机轴也要20块钱,再加上我这属于偏远地区,很多咸鱼js一看我的地址都纷纷表示要加运费

然后我想到了一个好办法,把透明轴盖涂黑,我真是个小天才
然而记号笔比太好用,涂层比较薄,照样漏光,要用油性笔或者补漆笔,然后我突然想起家里还有一罐黑色手喷漆,准备开搞了

先找9个键做下实验

疯狂开盖

还要先贴一点美纹胶带,然后再上漆(我觉得贴美纹胶带是个坑啊)

漆干了,开始扣胶带

装回之后,完美的黑壳+透明轴盖

最终效果
insert,home,pageup
delete,end,pagedown
这六个键是喷过漆的,肉眼几乎看不见漏光了,照片上还有一点,实际效果要好很多

先去喷漆了,等下继续更新

网友:
不漏光不好看

楼主:
准备全键盘开搞,一个一个的把轴打开,好累。。。

一个一个的贴胶带,这个比开轴更累人。。。

排排队。准备上漆

还不错,黑色+透明轴盖

黑色+透明轴体

忙活了好久,104个轴真的累人啊。。。。

结局很完美,终于不漏光了,附上对比图。。

网友:
我的键盘前一段时间是A键不按下去,字打不出来。现在好了 ctrl键按下来无反应了。

网友:
我那破键盘 X按一下能出来仨 我就用手指头不停的按它 足足按了大几十下 现在好了 不连击了

网友:
基本上所有的机械键盘都有这块钢板。。唯独樱桃原厂键盘没有。。手感和声音樱桃原厂和那些有钢板的也都有点不一样。。

网友A:
我感觉可能是你变化的环境不习惯吧。。。
貌似发光键盘按键下面都是亮的啊,漏光都存在啊。。。
另外为啥图片里面一会直插LED,一会背贴LED,一会正面RGBLED。。。

如果真的很多人不接受漏光,可以开模做一个超薄黑塑料罩子啊,一圈包住,套轴上。。。(甚至用直径合适黑色皮筋套,热缩管都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感觉可能是你变化的环境不习惯吧。。。
貌似发光键盘按键下面都是亮的啊,漏光都存在啊。。。
另外为啥图 ...

这是两块键盘,3种轴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