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也拆个2元的排插(2位7孔

楼主(2020-09-13):
几个月前买的同款,全是十字螺丝,现在买的半边盖板换成了凹三角螺丝,用Y螺丝刀也能拆下。
铜片有点薄,还是比pdd里其它同价位的7孔、只有单面铜片夹持着的插座好。

网友:
2元值这个价的!

网友A:
吸一下看看是不是镀铜的,你这铜色感觉太亮了

网友B:
火线与零线的最短距离看似也就2mm左右

网友C:
铝镀铜,不适合大电流,容易发热。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吸一下看看是不是镀铜的,你这铜色感觉太亮了

接线柱、螺丝都是铁镀铜。铜片锉了下,是黄铜,火线到开关这片白亮的,锉开也是黄铜。

手机相机微距不行,拍不清楚,就不上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火线与零线的最短距离看似也就2mm左右

角度问题。发了个自拍的外链视频让admin删了,最近距离大约有5mm

网友D:
同样价格,7孔10孔随机么

楼主:
引用 网友D:
同样价格,7孔10孔随机么

不是,说是拼多多里别家相近价位的7孔插座。

楼主:
引用 网友C:
铝镀铜,不适合大电流,容易发热。

非也,看6楼

网友:
不用看了,至少螺丝肯定都是镀铜的!颜色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