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发个焊机

楼主(2020-09-13):
5.0电焊机。和华为4850电源对比.

正脸10档

提示标语

内部正面

各部分细节

最后问一下这种插脚怎么接地?是不是直接剪掉更换比较好?

手头只有2.5焊条,调到2档可以起焊,4档正常焊.6档焊锡飞溅.

网友:
多少米入的呀,单相22Ov输入焊5.0焊条能焊好吗?焊3.2应该没问题。

网友:
这个不错,满当当的都是货

网友:
做工质量倒是不错,
这个插头是德标的  缺的那个是接地。

网友:
谢谢分享。。。。。。小巧玲珑。。。。。

网友:
欧标插座啊,还是出口产品嘛,小巧可爱,收藏必备

网友:
什么价格啊,很小巧不错啊

网友:
看起来太小,容易被欺负

网友:
良心,居然用到铜条了。。。
以前买的215,比这个体积还大。

网友:
这么便宜,求链接

网友:
这应该是外贸货做工不错多少钱买的价格合适可以搞一台吃灰

网友:
530有点贵呢

网友A:
要是能焊接铝合金后货架和车架更好,可以修复断裂的快拆后货架,多转点全避震自行车保养麻烦,干脆改类似电动车单摇臂单转点软尾。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是能焊接铝合金后货架和车架更好,可以修复断裂的快拆后货架,多转点全避震自行车保养麻烦,干脆改类似电 ...

后货架不是一般是钢的吗?铝合金强度不够的.就算是冷焊机焊接也仅仅是焊接表面一点.没啥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后货架不是一般是钢的吗?铝合金强度不够的.就算是冷焊机焊接也仅仅是焊接表面一点.没啥用. ...

最常见的后货架实心铁细钢丝,需要安装在车轴和车座螺丝。快拆后货架比普通的粗,重量跟普通的差不多,肯定是铝合金空心管结构,通过快拆固定在车座立管,不带车架固定只能载重9千克以下,带车架固定调节杆可以载重30千克以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常见的后货架实心铁细钢丝,需要安装在车轴和车座螺丝。快拆后货架比普通的粗,重量跟普通的差不多,肯 ...

刚去看了一下,好像有一种带后叉支撑的快拆后座.承重好很多.

不过空心管钢管用电焊机是焊不了的。因为太薄了.铝合管的应该不会,造价高,强度低.我还是认为是钢管.你可以拿个磁铁去验证一下.

不过不管是什么,都要氩弧焊或者冷焊机才可以焊接.

网友:
麻烦链接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