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制作六位半手持万用表取得成果

楼主(2020-09-13):
看到一个开源的六位半手持万用表
于是打样PCB,购买零件做了一个出来

可以测量0-100V直流电压,交流电压
0-100mA直流电流,交流电流
0-1MΩ电阻,带通断档,支持2线,4线测量
可以接PT100进行测温,支持2线、3线、4线测量
供电为1节3.7V锂电池,支持蓝牙,支持数据储存
初步进行制作,不能说成功,但是取得一定成果,电路基本工作正常

测试ISL21007 1.25V电压基准,精度±0.5mV 温漂3ppm/℃

2线制测量一只RX11-6型线绕精密电阻, 20KΩ 0.01%精度 温漂未知

用Pt100铂电阻测量室温,2线制测量

对于高位表来说,高“位”绝对不等于高精度级
提高分辨率很容易做到,但是,提高仪表精度级则是非常困难的
而且,对于仪表来说,还要考虑温度特性,老化特性,短期稳定性,长期稳定性等等参数
后续还得继续研究。

网友A:
首先,得有一个七位半的仪表来校准。

网友:
这也能DIY  佩服

网友:
引用 网友A:
首先,得有一个七位半的仪表来校准。

网友:
提高精度需要高成本,手持够用就可以了,高精度还是台式方便

网友:
是啊高精度设备里面都是有温度和湿度传感器的

网友:
还是比较NB的 ,哪里来的?

网友:
能发下开源资料吗

网友:
不知什么方案的

网友:
好厉害的样子

网友:
这个DIY下来成本多少?

网友:
说下成本价格让我死心…

网友:
好利害的样子

网友:
把手里万用表一一对比,到底哪个准呢?嘿嘿

网友:
仪器仪表DIY门槛太高了,不但需要更高级的仪表校准,温漂也是非常难控制的。

网友:
好高的位数

网友:
要不要把原件加温到恒定的温度,以保持稳定的效果?

网友:
我曾经有两台6位半的手持表。。。。。。基本没地方用

网友:
羡慕 拿出了我的830:cr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