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修小天鹅变频洗衣机电机不转(TG70-VT1263ED)

楼主(2020-09-13):
14年11月份买的,型号是TG70-VT1263ED,早停产了。故障现象是电机不转,其他进水排水时间都好,搜索后判断是变频驱动板坏了.偶尔出现过一次E50故障码,查资料说是变频板过高压……
打售后,来了一个师傅,说电机坏了,要换,550元。550可以买一台新的了.算了,自己干吧!然而居然要收50上门检修服务费,kao,给给给~
某宝搜索一通,下单,长沙发货,走顺丰,共92.5元~第二天早上就到了,换上ok……

打开上盖:

电脑板。好的。

打开后面的密封板,用13号套筒卸下电机固定螺丝,然后放倒洗衣机,从底部拆下电机总成

红黑线插头是热保护,万用表测两根线是短路的,可能是双金属片式的吧?

直接标明是铝线的:

拆下变频驱动板:

看不出好坏……

第二天板子到了

换上,试机OK

代价是几道口子~

网友:
接下来可以试着修板子,修好了挂咸鱼出掉回本

网友A:
请问楼主知道TCL滚筒怎么调节水位量吗,塞满衣服水位也是很低 导致衣服臭一股洗衣粉味道。调节过水位开关没作用

网友:
应该是大电容或者黑乎乎那块集成烧了,我猜。修也麻烦。

网友:
现在还修来干什么,直接买电路板换上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楼主知道TCL滚筒怎么调节水位量吗,塞满衣服水位也是很低 导致衣服臭一股洗衣粉味道。调节过水位开关没 ...

这个不知道啊

网友:
原来特斯拉电动汽车里三相异步电动机,有应用在洗衣机里变频调速,只不过铝线电机差点。几年前有过直驱变频洗衣机,类似航模盘式无刷电机连接洗衣机滚筒。

网友:
自己能动手就是好。我的小天鹅主板换下来还不知道怎么修,有缺画的字符显示(很暗),开关键无反应。

网友(2021-01-30):
引用 网友A:
请问楼主知道TCL滚筒怎么调节水位量吗,塞满衣服水位也是很低 导致衣服臭一股洗衣粉味道。调节过水位开关没 ...

修改MCU中的程序。不过,这活不太好玩。

网友:
为楼主点赞。只是新马达是铝线的,可惜了。还有,PCB竟没上胶进行防潮处理。

网友:
这种变频控制板是把交流先整成直流然后在变变频交流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问楼主知道TCL滚筒怎么调节水位量吗,塞满衣服水位也是很低 导致衣服臭一股洗衣粉味道。调节过水位开关没 ...

普通滚筒洗衣机水位是固定的,就那个气压的水位开关,一共才两档,一个洗一个漂,调节的螺丝出厂用胶固定了,建议不要调。我好多年前买洗衣机被卖家忽悠,说是智能滚筒,开机先转几下称一下衣服有多重,然后根据需要放水,也不知道是真是假,但衣服多的时候确实放的水也多,后来坏了,我拆干净发现那个水位开关也是两档的。

网友B(2021-08-23):
特地来感谢楼主,我家洗衣机和楼主的一个型号,问题也一模一样,本来已经买了电机了,看到楼主说换的变频板,就把电机退了,买的变频板,果然修好了。太感谢了,省了两百元

网友C(2021-10-13):
我正愁呢。看到了楼主的帖子,一样的牌子,一样的问题。看来这批货都一样。也是进出水正常 ,电机不工作。直奔闲鱼。等到货了我再回复,直接拆下变频板就行了啊。楼主你为何把电机也搞下来?

楼主(2021-11-16):
引用 网友C:
我正愁呢。看到了楼主的帖子,一样的牌子,一样的问题。看来这批货都一样。也是进出水正常 ,电机不工作。 ...

变频板装在电机底部。当时我的左脚跟骨刚刚做过手术,没注意是否可以直接拆下板子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特地来感谢楼主,我家洗衣机和楼主的一个型号,问题也一模一样,本来已经买了电机了,看到楼主说换的变频板 ...

^_^,同喜同喜

网友:
这变频板,直接就一个模块了,估计是那个模块坏了。

网友:
买了新的变频板一个测量一下新的模块跟坏的那块主板的模块阻值是不是一样的,那样好判定一个故障范围

网友(2022-05-16):
我的是小天鹅TG80V86WMDY5变频滚筒洗衣机,进出水、洗都正常就是不能甩干,显示故障代码E50怀疑是变频板故障。有相同故障请交流。

网友:
我家的2011年买的衣诺还好得很呢,下一台还买小天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