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像] 模拟摄像头day/night如何接?是夜视吗?

楼主(2020-09-13):
我这模拟摄像头day/night如何接?是夜视吗? 说明书写与外部检测传感器连接,是什么?

网友A:
220输入的摄像头少见,低照度摄像头就是什么鬼输入方式都有。。。。

那个in应该是电平输入或者开关量输入,切换对比度、亮度、增益来得到夜间效果。要么强制切换里面irc滤镜,,,不过低照度摄像头有irc滤镜也少见

楼主:
引用 网友A:
220输入的摄像头少见,低照度摄像头就是什么鬼输入方式都有。。。。

那个in应该是电平输入或者开关量输入 ...

不知道如何搞呀,怎么接线

网友:
应该是接光敏传感器,可以试下,这种同轴的还不如一个720P的网络摄像头

网友:
这个应该是老型号了,十几年前的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