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2246XT 加 89,84,64,3C,A5,00 总是 2MB 报错?

楼主(2020-09-13):
开卡之后跑圈总是报错2MB,跑多少圈都一样,放几天再跑圈仍然是2MB报错,,更换固件,更换主控,均不能解决问题。

网友:
跑rdt屏蔽坏块

网友:
如果都是固定位置出错,那应该不怎么影响使用。顶多有2个坏文件。

楼主:
坏块不多,但是跑RDT 显示too much...........

网友A:
引用 楼主:
坏块不多,但是跑RDT 显示too much...........

那就只能降容了。应该是颗粒本身的冗余块比较少,坏块数量超过冗余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坏块不多,但是跑RDT 显示too much...........

设置 Disk Size =  auto
设置各 RDT Fail Threshold = Don't Care

做RDT,开卡。不行往下调Disk Size

网友:
杂交颗粒吗?我的就是RDT跑出来其中一个存余的块比另一个多一倍跑圈卡3M,又跑了4-5圈换个工具再跑RDT两个存余块很接近了跑圈完美通过。应该是不同批次颗粒某些固件不好兼容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就只能降容了。应该是颗粒本身的冗余块比较少,坏块数量超过冗余了。 ...

好的  我去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