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买个灯,平头电池改一下

楼主(2020-09-13):
LG3节平头电池,有10000毫安时了,点个纯镍片。试过平头电池接触不上。
充电用论坛充电器即可,没必要改。其他再说。

能用一阵子了

end

网友A:
设备虽然简陋但DIY的就是方便实用,赞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设备虽然简陋但DIY的就是方便实用,赞一个!!

挺好用的

网友B:
电池仓触点上涂点焊锡不一样么,又安全又方便

网友:
一般偶就直接堆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池仓触点上涂点焊锡不一样么,又安全又方便

点焊方便快捷

网友:
这灯到底如何

网友:
这个灯本来想买一个,但是看评价不少人反应很容易坏,质量不好,不知到底什么情况?

网友:
那个灯的电池接触片顶一下,顶个凸起就可以了。
还有那个灯似乎能把电池放到2.8v,有点损电池

网友C:
这点焊机实用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点焊机实用型的

确实久经考验

网友D:
并联电池不放心,最好上保护板

楼主:
引用 网友D:
并联电池不放心,最好上保护板

加保护板有点长

网友:
确实平头的需要改造

网友E:
拆电池时留着连接铁皮折起来就行了

网友F:
大家电池那里买的啊  好像都是自备电池

网友G:
有机器就是任性

楼主:
引用 网友F:
大家电池那里买的啊  好像都是自备电池

偶尔买的。这个LG电池是买王中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有机器就是任性

点焊机隔一段时间就找个理由用一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拆电池时留着连接铁皮折起来就行了

也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