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拆一块劣质联想笔记本电池,18650全报废

楼主(2020-09-13):
拆了不少笔记本电池,一般都是充电控制板故障,拆出来的电池大多可继续使用,也有使用时间长的部分电池报废,比如前几年拆过的SONY笔记本电池,一半电池没什么容量了。可像这电池拆开六节18650电池全为0,电阻全为无穷大,完全开路了倒真没见过,不知这电池经历过什么了,看电池标是LG电池,这是真电池还是套皮的?

网友A:
也许是安全阀顶开了

网友:
充电板真简单 垃圾质量!acer笔记本配的索尼电池电路充电板子比你多了几倍的元件啊 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也许是安全阀顶开了

应该是的,但六节全顶开,这是什么原因呀?

网友B:
应该就是安全阀顶开了,在用回形针整回去,然后充满电,送给你的仇人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应该就是安全阀顶开了,在用回形针整回去,然后充满电,送给你的仇人

为什么这么说,难道会爆炸?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为什么这么说,难道会爆炸?

那倒不是一定爆炸,只是不太稳定,怕燃烧起火

网友:
以前拆过三洋的电芯 6节只有2节能用 很可惜啊能用的到现在十多年了 一致性很好和内阻都很小

网友D:
估计是放久了,怀孕顶开保护阀了,可以试试压回去

网友:
这个不能叫劣质,只能说明集成度高了

网友:
看样子这是原装电池。。LENOVO这块招牌应该也不至于采购换皮的18650来做电池。。

网友E:
联想笔记本和电池都不会考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估计是放久了,怀孕顶开保护阀了,可以试试压回去

不敢压回去用呀,既然顶开了肯定有什么原因 的,这如果是原装感觉做工什么的比我拆的其它联想电池差多了呢。

楼主:
引用 网友E:
联想笔记本和电池都不会考虑了

虽然联想让人有些不满意,但如果说不会考虑也说得过切了吧。试问下,在县城及以下的地区买本除了联想、HP你还有什么选择呢?昨晚就接到一要买本的熟人电话,说别人都叫他买某为,说这是全国产要支持,试问下那与联想、华硕、小米等有什么区别,我只看到价格奇高利润高罢了。

网友F:
太久没充电,过放析出气体罢了。。。
山寨充电宝的确挺多这种电池把安全阀顶回去的吧。。。

联想倒是当年有一批索尼的电池寿命特别特别短。。。也不知道是少用了什么材料。。。

网友G:
谢谢分享。。。。。难道安全阀顶开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太久没充电,过放析出气体罢了。。。
山寨充电宝的确挺多这种电池把安全阀顶回去的吧。。。

那个当年是索尼电池说是制造中有什么污染了所致,这个全把安全阀顶开了就好奇怪,第一次碰到这种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G:
谢谢分享。。。。。难道安全阀顶开了?

温总,是不是比你的小弟弟力气大多了?
如果要帮忙,这六节电池可送你!!

网友H:
怎么可以把壳拆的这么无损啊,我那个鼓捣半天也不行,只能大力出奇迹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怎么可以把壳拆的这么无损啊,我那个鼓捣半天也不行,只能大力出奇迹了 ...

同问怎么非暴力拆除
凑字数凑字数凑字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