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请教:量产能修复(屏蔽)U盘坏道吗

楼主(2020-09-13):
对了,就是优惠购上5.8元的U盘,入坑了。

坏了一小部分,联系客服,好说歹说同意寄回去退货,
但一来嫌麻烦,而来上面印了定制的照片,还是想留着的。

所以请教专家,这种小部分的坏道,能通过量产给除掉吗?

网友:
不加钱就可以定制照片?

网友:
当然可以
字数补丁

网友:
留着当纪念吧。

网友:
可以的,如果U盘里没重要文件就行

网友:
这种盘主控一般检测不到,哪个量产软件能用是个问题

网友A:
上个芯片精灵检测图,应该有人会知道的

网友:
坏道不能修复,但是可以通过量产屏蔽,容量小了而已,不过也不是百分百能屏蔽的。坏的多的话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个芯片精灵检测图,应该有人会知道的

唉,检测不到。。。

 设备描述: [G:]USB 大容量存储设备(VendorCo ProductCode)
 设备类型:  大容量存储设备

 协议版本: USB 2.00
 当前速度: 高速(HighSpeed)
 电力消耗: 100mA

USB设备ID: VID = FFFF PID = 5678
设备序列号: 4630621242716595014

设备供应商: USB
 设备名称: Disk 2.0
设备修订版: 0200

产品制造商: VendorCo
 产品型号: ProductCode
产品修订版: 2.00

 主控型号: Unknown(未知)

网友B:
请问,是不是6.8元,16G的那款啊?黑胶片啊,大黑片啊,我也刚入坑了,今天试用了一下暂时感觉还行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唉,检测不到。。。

 设备描述: [G:]USB 大容量存储设备(VendorCo ProductCode)

大概猜测是这个,自己试试,看看行不行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91530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请问,是不是6.8元,16G的那款啊?黑胶片啊,大黑片啊,我也刚入坑了,今天试用了一下暂时感觉还行啊。 ...

你试试吧里面存满视频文件,都能不能顺利播放不花屏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试试吧里面存满视频文件,都能不能顺利播放不花屏

等有时间再试验吧,反正优盘多的是,无所谓的,这款估计等下次找,就找不到或者是直接人了…

网友:
给你个比例吧,我原来图便宜买的32G,现在屏蔽到只剩下7G能用不出错。

网友:
除了安国,多低格几次能关闭,别的。。。

别当优盘了,就拷拷歌曲在插卡音响播播,存点无关紧要的东西吧。。。

网友D:
那就只保留外壳吧,楼主好歹上个图,大家才好给你出主意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那就只保留外壳吧,楼主好歹上个图,大家才好给你出主意啊。

是这种样子的,我的用了自己定制的照片,其他一模一样。

网友:
看我帖子,量产后只有8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