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X折腾』简单拆一个TCL的灯板

楼主(2020-09-13):
『X折腾』简单拆一个TCL的灯板
帮单位买的,到手2元不到,哎,是个坑货,因为单位24小时电亮,不超过一个星期就挂了。。

网友:
我也买了两三个啦,好像还没有挂,看来是运气问题呀

网友A:
LED没黑点,驱动看着也没炸糊,咋挂的?

网友:
我的 不亮了

网友:
灯具越先进,不可控性因素越多,哪怕是以前的白炽灯泡也不至于一星期就坏

网友:
24W会这么小一个?有没有虚焊的地方

网友:
这个貌似我也买了

网友:
TCL做工马马虎虎,真的是太差了的意思了

网友:
而且功率严重虚标

网友B:
单位用这么便宜的吗,楼主你说实话是不是虚报账了

网友:
24小时长亮,肯定坏的快了。

网友:
TCL/太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LED没黑点,驱动看着也没炸糊,咋挂的?

这是新的,糊的已经全拆下丢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单位用这么便宜的吗,楼主你说实话是不是虚报账了

我就报了3元,对方要给我5元一个,哈哈哈

网友:
别丢嘛,铝可以卖废品的,也可以当散热片用的嘛!

网友:
我也备了一个,主要替换一些楼道等不常用的地方

网友:
我撸了一个看上去一样但不是Tcl牌子的 还没用上 家里灯那些我都会撸些备用

网友:
前几天2.8元12W的昨天变成8W了,灯珠数量一样。
驱动用罩子密封太好,散热不行吧,国产电容很快烤干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是新的,糊的已经全拆下丢掉了。

最好用导热硅胶,把灯板粘在吸顶灯底盘上,寿命会大大延长。

网友:
24小时不关灯,能用几天?应该买光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