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各位大师,请问小液晶屏,数字很暗!看不清。电池换过。

楼主(2020-09-13):
一个小液晶屏幕,那种用斑马导电条的,屏幕显示数字很淡很淡基本看不清!也买不到相同的屏幕!有好办法吗?

网友:
我咋感觉是偏光问题呢

网友:
屏后面的反光层老化了,去找铝箔纸试试。以前我用的香烟纸。效果吗肯定没原来那么好,不过可以接受。

网友:
将液晶屏的压电贴条处用皮擦细细擦擦看。

网友:
供电不足,换电池。内阻过大,擦电路,导电胶。屏问题,偏光片或银底片要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