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 利用手头的元器件制作STC15W408AS+数码管T12控制板

楼主(2020-09-13):
原理图是照着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2209&extra=page%3D1画的,眼神不好。
感谢@c106czs提供的PDF文件,帮了我大忙了!

用的立创EDA画的板子,还没经过打样验证,发到这里,希望各位帮我看一下还有什么问题没有。

元器件全部是手上有的元器件,所以有贴片也有直插的。

原理图和PCB连接:https://oshwhub.com/myseil/stc15w408as-t12   希望大家帮我点赞和提意见!

如果有错误,请帮我指出来!  感谢!

By:2020年9月13日16:58:27  T12输出正极线细了,现在改为30mil了!

网友A:
我现在最缺的是烙铁头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现在最缺的是烙铁头

烙铁头不容易坏的哈

网友B:
那位大神出个大数码管的电子钟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现在最缺的是烙铁头

我的刀头已经变成圆月弯刀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位大神出个大数码管的电子钟

我爱单片机板块很多啊!  大数码管和小数码管的区别也就是驱动电流不一样!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爱单片机板块很多啊!  大数码管和小数码管的区别也就是驱动电流不一样! ...

有成品吗,关键字说下,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成品吗,关键字说下,谢谢

没关注这个,可以用多个3寸的LED数码管自己拼!
然后另一个方案,我看到有人用LED灯珠自己拼数码管,然后用亚克力做面板,也可以做的比较大!

网友:
数码管简洁方便期待成品

网友C:
有没有成品936数码管控制板,或者套件,淘宝上没有搜到,求告知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位大神出个大数码管的电子钟

多大才算大啊?用可控硅控制220v,外接接线端子,想接多大接多大的笔画?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有没有成品936数码管控制板,或者套件,淘宝上没有搜到,求告知

为免广告嫌疑,所以自己图片搜索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为免广告嫌疑,所以自己图片搜索吧!

谢谢,打算做一个便携的,一直找不到袖珍的数显控制板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谢谢,打算做一个便携的,一直找不到袖珍的数显控制板

便携的建议换T12,可以参考我的贴子

网友:
引用 网友D:
便携的建议换T12,可以参考我的贴子

谢谢,头子太贵了,不划算

网友E:
我也做了一个差不多,7805会发热很厉害,再就是温度显示不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也做了一个差不多,7805会发热很厉害,再就是温度显示不稳定。

能分享一下吗?  我这个做的有点大!  不会布局!

网友:
我自己用的20v笔记本电源供电,7805发热是会比较厉害,一个方案就是多加一个7812,先降到12v再降5v,但是功耗会加大,另外一个推荐方案是找一个好一点的DC to DC的方案,比如可以找一个24v的车充方案,看看别人怎么设计的然后搬到自己板子上,论坛有时候会有几块钱包邮的性价比比较高的车充,比如前些年的卓比车充,12-24v宽电压输入,5v-8a电流输出,价格就几块钱包邮。或者找找有没有外围元件比较少的车充方案。

网友:
楼主可以看下t12的原始原理图  数码管要接限流电阻 一般都用排阻  至于7805CV发热严重 我看到另外改版的t12电路里在接24v的线路上串上in4007+2w/200欧姆电阻来限流限压  比较实用

根据上面原理图画的7805单独供电的pcb 参考文件: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位大神出个大数码管的电子钟

早就有了,论坛落叶风发有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