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各位渔轮液晶屏幕显示很淡基本看不清!也买不到相同屏幕。有办法解决....

楼主(2020-09-13):
如图,这问题有什么办法能解决!!!显示很淡,基本看不清。电池换了,斑马导电条也擦了,板子也擦了!有好办法解决吗。

网友:
买个偏光膜贴外面看看能不能恢复。。。

网友:
背光坏了吧

网友:
好像液晶屏老化了……

网友:
是不是那什么膜老化了,偏光膜好像,可以换的

网友:
你可以换一下板上的电容试试。就是那种小的贴片电容。一般是LCD电压的升压电容

网友:
感觉电池没电了 我记得以前那种计数器 就是很暗 我就装三节电池 显示很好

网友:
各位渔轮液晶屏幕显示很淡基本看不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