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个牛眼闪灯

楼主(2020-09-13):
朋友的一个牛眼闪灯坏了,让修,拆开查看,发现是牛屎芯片坏了。怎么办呢,造吧,前段时间小红包买了不少管子,折腾吧。直接上电路图和照片,一看就懂。

上边有一个牛屎芯片和一个LED闪灯,全部铲除。LED在折腾过程中也弄烧了,用个新的

全部零件

搭焊

另加一个外开关

正极也在折腾中折断了,用电阻腿做一个

外加新开关双面胶粘在这里

把这个芯装入左边胶套即可

原理图,仿真效果。

一些说明。开的时候按新加的开关,触发可控硅(在胶套侧面),关的时候直接按牛眼,短路可控硅进而关断
实际电路应该为6V电压

全帖完,谢谢关注!

网友A:
牛眼闪灯是做什么用的呢

网友A:
为什么用可控硅和三极管呢,只用一个小按键自锁开关串一个LED闪灯可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牛眼闪灯是做什么用的呢

起警示作用,一般用作单车尾灯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用可控硅和三极管呢,只用一个小按键自锁开关串一个LED闪灯可以吗 ...

自锁开关体积太大,装不下,如果有很小体积的自锁开关,那当然是最好的了。

网友:
这个一般叫青蛙灯吧

网友:
偶是用LED胸牌当的自行车尾灯

网友B:
前些年1块钱1个的LED胸牌,大婶没撸?!可惜呀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501489

楼主:
引用 网友B:
前些年1块钱1个的LED胸牌,大婶没撸?!可惜呀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501489 ...

不知道在哪拍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