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戏] 台湾仿的雅达利2600吧,老式电视游戏机,8位机啥的

楼主(2020-09-13):
之前收到过一个台湾仿的雅达利2600,当时那个还是按原来外型山寨的,
这个难道也是仿的外型?闲鱼找了一下没找到,没空管它了,卖掉卖掉卖掉,
机子很好看,四个开关我很喜欢,很有科技感,

插卡槽,还说是电视电脑系统,好吧,你赢了,

各个开关,除了电源开关,其它都是会回弹的,有的不清楚具体作用了,

后面还有接口,开关啥的,

背后,

DAR YAR,达雅?

一个电路板,不过芯片还是不少的,

还有飞线,还有两层的板子?难道是正版破解?这玩笑开大了吧,

两个手柄,剪了线了,

四个螺丝,

嗯,铁皮,这个时期的好像都这样,

螺丝,中间铁片是黑线,四个方向,一个按键是彩线,接触上通电就表示触发,

谢谢观赏。。。。

网友A:
这个机器不通用普通的8位机卡吧

网友B:
玩这个游戏机还不如睡觉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机器不通用普通的8位机卡吧

不通用,比较窄,好像也不是8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玩这个游戏机还不如睡觉好了

也有人喜欢玩老游戏的哈哈哈,

网友:
小时候玩过,那个摇杆是八边形的,没有大头

网友:
这个应该是4位卡

网友:
看到了一颗牛屎。。。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玩这个游戏机还不如睡觉好了

现在玩这个就是治疗失眠的,

网友:
快四十年的历史了!

网友:
上世纪九几年三千多买彩电搭配一个2600的卡,号称300多。那时候2600机子早已被印天堂红白机子所淘汰,要了也没用,不要还是这个钱,可见那个年代商家要有多么流氓!

网友:
这货用的也是6502。。。

网友(2022-09-10):
好机。多钱出的

网友:
小时候玩过

网友:
没玩过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