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拍摄] 先科SAST A8 Pro全高清行车记录仪拆解及问题的处理

楼主(2020-09-13):
先科SAST A8 Pro全高清行车记录仪拆解及问题的处理

00.朋友淘汰的行车记录仪,已经闲置一段时间。吸盘安装件和电源线都不见了。
记录仪现在的问题是外接USB电源工作时屏幕上有充电指示,但用户的时间等设定信息在外部电源切断后不能记忆。且外接电源切断后记录仪即关闭。
不能完成屏幕设定中有的外部电源切断后的几分钟的延迟录像功能。很显然,这是内部的电池失效所造成的问题。

01.这就是先科SAST A8 Pro全高清行车记录仪(不包括吸盘等安装部件),其自称为1920×1080P Full HD。外形尺寸不是很大,但份量较重。

02.记录仪另两个角度的轴侧视图。

03.SAST A8 Pro六面视图。
正面,正中偏上为摄像头镜头,没标定镜头参数;背面,2.4寸LCD显示器和六个物理微动按键,屏上的出厂贴膜还在;
左侧面,一个HDMI接口和一个2.5mm AV OUT接口;右侧面,一个3.5mm DC12V电源接口,一个MINI USB数据接口,一个RESET键孔和一个TF卡插槽;
顶面,一个万向节,配合吸盘安装件可实现万向调节;底面,平面带脚垫设计,四个窄条缝隙构成的喇叭口。

04.拆下底面的4个螺钉,撬开卡扣,即可分解底壳和LCD面板,底壳内部件和LCD面板都与内部有线束和排线连接,不要过分用力。

05.一条2p和一条3p线束是连接底壳内部件的。LCD面板与内部PCB之间是带屏蔽的排线连接。

06.拔下线束插头,分解底壳组件。底壳组件上覆盖有一张青壳纸。

07.拆解下来的底壳组件和其余部分。这张图中可以看到在上壳PCB板的里面有一只软包电池。

08.继续拆解,拧下两颗螺钉,可拆出连接LCD显示器和镜头组件的电路板。镜头组件是通过卡槽固定在上壳中的。

09.镜头组件通过带屏蔽的排线与电路板相连。电池应该是一块尺寸不大的软包的锂电池,引线与电路板连接处用胶封固。

10.可见电池尺寸不大,去掉封胶,引线是焊接在电路板上的。底壳内在拆下的电路板里面还有一层电路板。

11.这两层电路板之间也是通过一条同样带屏蔽的排线连接。红黑线是电池连线,测试电池电压为零。

12.小心挑开排线插座锁定压片,拆出排线。切开电池固定胶,分解出这部分应该是摄像显示组件。电池确实不大,已经胀气,而且没有任何标识。

13.上壳内最里面的一块电路板。从电路板上的标识看,这肯定是一个GPS组件了。
原以为那块软包锂电池没电了是问题所在,这块板上又发现一个小电池,而且测试电压也为零。

14.拆下电路板,电路板另一面(紧贴着上壳内部,即在整机工作位置的最上部)是GPS天线。

15.GPS组件PCB正面,一块主控芯片,一块带屏蔽罩的组件UM-363P。

16.GPS组件背面。只有一个GPS专用陶瓷天线。

17.GPS组件主控芯片为NUC501BDN (以下内容来自网络:Nuvoton arm7 NUC501,是基于ARM7TDMI的微处理器,将32KB高速SRAM、使用OTP key的加密机制、
boot ROM、LDO  校准、ADC、DAC、I2C、SPI、USB2.0 快速设备、GPIO与32位RISC CPU整合成一颗特性丰富,低价位的微控制器);
封装为SOP8的是闪存,型号应该是MX25U12835F,为1.8V 128M-BIT [x 1/x 2/x 4] CMOS MXSMIO FLASH MEMORY;
屏蔽罩模块UM-363P没找到资料,不知其确切功用,但肯定与GPS相关。
MSOP8封装的XPT4890是移动设备用1W音频功率放大器;三端器件是3.3VLDO;电池直径约5mm,为标称3V的锂电池。

18.用功率较大的烙铁拆下这颗纽扣电池。不大理解这类电池的引脚出于什么目的要做得如此宽厚,不像其它两脚元件那样容易拆卸。

19.镜头显示器摄像组件。整机的主控,视频的采集编码记录等均应在这个组件上。

20.该组件的屏蔽处理比较下功夫,两面都有焊接的屏蔽罩,其它能包起来的地方都包起来了。组件包裹的如此严密,拆解后很难原样恢复,就不彻拆了。

21.从外面看看组件的处理细节吧。

22.这是露在外面的细部结构。TF卡槽旁见到有一个小型的话筒头,说明该机还可采集记录声音信号。

23.这是12V/5V的DC-DC部分,DC-DC芯片选用的是TD1509PB,是2A 150KHz PWM Buck DC/DC Converter。

24.底壳和内部组件。两条线束与GPS组件连接。

25.揭开粘接的青壳纸,露出红色的PCB板,板子固定在一个铝制金属件上。从底壳中拆下组件露出最里面的一个8ohm2W的小喇叭。

26.铝制组件的前方是个喇叭口形状。原来这是雷达(电子狗)组件。拆下固定在铝制组件上的红色PCB板。

27.已经是金属铝制组件上仍粘有屏蔽层。红色PCB上两侧各有一个3P接插件与铝制组件内部连接,铝组件内还应有电路。

28.雷达红色PCB正面,元器件大部分都分布在这一面。

29.雷达红色PCB背面,很少的几个元件布局在这一面。

30.板上所用主要器件特写。一片无字SSOP20芯片,应该是雷达专用;两片LM358,通用的运算放大器,一片BA4111F FMIF检波器;

31.揭开粘接的屏蔽层,拆开铝制组件,果然内部还有一块电路板。铝组件前部的喇叭口形状设计,其中一个的喇叭口还有一条分隔筋。

32.喇叭口的终端位置对应的PCB上应该是印制的天线和一颗高频三极管。

33.板上元件不多,但很显然是高频设计,与常见的低频电路看起来迥然不同。

34.电路板没有专门的固定,可以直接拿下来。背面大面积覆铜,没有元件。

35.电路板很薄,应该不到1mm厚。

36.造型奇特的印制线路。高频设计,不懂,就不解读了。

37. PCB上一些部分看起来金光灿灿,应该是做了沉金处理。

38.将雷达组件安装回底壳中,发现一个设计上的小细节,雷达的喇叭口向行驶方向的右侧路边有个小偏角。

39.开始搜寻电池。这个条形电池是以前在一个一次性烟中拆得的,比原电池尺寸略大,但刚好可以塞入原电池位,可直接替换。

40.纽扣电池没找到那么小的,手头只有这两种,一种是2032,一种是1220,都比原电池大得多。看样只能从板上引出连线,电池放在其它空闲处了。

41.电池尺寸对比。纽扣选用CR1220。2032太大,没有那么大的空闲位置给它。软包电池没得选,只能用这个501447了,其标称3.7V 1.04Wh。

42.发现纽扣电池原来的位置有一块空闲面积,正好可以放下这个1220,重新在覆铜上开一个负极焊盘。

43.剪短引脚,直接将电池焊上了,位置正合适。

44.将各组件组装回原位。插上拆开的接插件。
通过前面的拆解可知SAST A8 Pro整机内部分为上中下三个层面,按功能分别为上层的GPS组件,中层的摄像主控显示组件以及底层的雷达组件。
功能清晰,布局合理,特别是图像处理部分的屏蔽还是很下功夫的。只是受体积的限制电池容量比较小。
原软包电池接口焊上引线,稍长些,引到显示器一侧,再焊接电池,缠上高温胶带。这样做是为方便以后的拆换。

45.电池塞入原电池位置,因为比原电池略大,不用粘接固定电池也不会乱动。

46.按电源键,机器启动正常。设定实时时间信息和一些拍摄参数,关机再启动发现设定值没有丢失。
因为在室内,既没有雷达信号,也收不到GPS信号,只有摄像部分可以正常拍摄,内部那个小电池维持几分钟的工作还是没问题的。

47.找出一个5.5mm插头的点烟器适配器和一条3.5mm插头的直流电源线。

48.将3.5mm插头线更换到点烟器插头上。室内用12V实验电源测试工作正常。整机12V电流视不同工作状态约400-600mA。

49.熟悉一下显示设置界面。将记录仪安装到车上。这个记录仪的万向节与我原来用的那个吸盘安装件正好可以匹配上。
没找到大容量TF卡,临时用一张只有2G的卡做测试。2G的TF卡,最高画质条件下只能录制不到15分钟的视频。
在车上上电后即自动开机,自动开始摄像,语音播报一些欢迎词及一些设定自检信息。GPS搜星速度较快,雷达也比较灵敏。
停车外部电源切断后,记录仪可继续录制一个可设定的几分钟的视频,然后自动关机。经测试全部功能正常。

50.附上两张该机实拍的视频在电脑上播放时的视频截图,无论是视角,分辨率和清晰度以及图像的其它参数都比我之前用过的几个记录仪要好许多。
因为有GPS,该机可测速,速度值显示在屏幕上。GPS信息(北纬和东经坐标数据)直接叠加在图像数据上在屏幕上显示出来。

51.网上关于SAST A8 Pro的信息已经不多。这是能搜到的功能和性能的简要介绍,备查,供参考。
详细参数
基本参数
产品类型        Mini便携行车记录仪
产品功能        重力感应
屏幕尺寸        2.4英寸
屏幕分辨率        320*240
产品颜色        行业真正首款行车记录、带GPS轨迹、测速多功能三合一一体机,真正高清1920*1080,30帧每秒,
                顶级夜视,采用同屏共显双画面、韩国顶级硬件、6玻高清摄像头,成像像素达到1200万。
系统参数
处理器                AIT 8427
存储扩展        TF卡(最大支持32G)
音频参数        8Ω/2W
数据接口        Mini USB
导航参数
模块灵敏度        -159dB
雷达预警功能        雷达 : K-Band接收频率范围(22.8-24.5)GHz,感度值(132±2)dB
                ka-Band接收频率范围(33.0-36.0)GHz,感度值(132±2)dB
预警类型:      流动测速+固定测速
娱乐参数
视频播放        摄像镜头:500万像素,对角广角,140度
录像视频:      Full HD: 1920*1080p 30FPS  HD:1920*720 60FPS
视屏格式:      H.264/AVI
焦距光圈:      f=3.6mm F=1.8
镜片结构:      6G(进口镀膜玻璃)
图片浏览        支持,JPEG
其它参数
电源性能        电源接口 : DC 12V
适用车型        通用车型

几点说明:
@360安仔
@cjft
@965039114
@whseen
今天搞清楚了两个问题。
1.受坛友“360 安仔”,“cjft”,“965039114”的指教,仔细观察了拆下去那个纽扣“电池”。
这个器件既不是一次性锂电池,也不是可充电锂电池,而是韩国KORCHIP生产的SM414型超级电容。
该电容尺寸4.8×1.4mm,耐压3.3V,容量0.07F。
指针式万用表测试显示为电容特征,但指针偏转不能回无穷大,表现有漏电现象。
用于替换的CR1220为标称3V的一次性锂电池。
关于法拉电容能否替代可充电锂电池,在什么工况下可替代,没有使用经验,请坛友不吝赐教。

2.9月14日回复坛友“whseen”时提及的熄火后重新打火,设定的时间回到出厂状态是不正确的。
经仔细观察是GPS定位成功后,用户设定的时间马上变为2001年的一个日期。与重新打火没关系。
之前因为一边开车一边观察没注意到。特意观察后现在可以确认。
不知道这个现象是否与更换的电池有关系,待有时间将CR1220再替换下去后验证。
再次感谢各位的指教。

网友:
做工很好,估计当年要卖好几百

网友A:
有GPS的话应该能利用卫星自动对时。可惜的是没看到感光片身影,如果是索尼三分之一英寸4比3感光片,应该是1200万像素拍照,最大4K录像,如果是OV4689好像是800万拍照1080线录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GPS的话应该能利用卫星自动对时。可惜的是没看到感光片身影,如果是索尼三分之一英寸4比3感光片,应该是1 ...

翻遍设置菜单,没见有GPS自动校时选项。从拍摄的画面看图像传感器肯定不是4:3的,
更不可能是4K的,以这里人的一贯行事风格,没有的都能夸大其辞,有的就更不可能藏着掖着了。
另外,这几天中车子发生过两次异常熄火,重新点火后发现设定的时间又回到出厂状态,
但还有一些系统设定并没有同时恢复出厂默认状态,不知道什么缘故,有些莫名其妙。

网友:
现在电子狗已经无用武之地了 不过 做工是真的好

网友:
这么多的图文资料,真的是很辛苦。这个全高清行车记录仪质量很好。

网友:
做工好功能多,楼主拍图辛苦

网友:
个人感觉,那小的纽扣电池不用换的,就是起一个临时的保存功能,类似于功能手机换电池断电时间不掉的,每次通电都会给充电的,楼主测一下通电不带电池看看有没有电压

网友:
那个纽扣电池是可以充电的,换了一次性电池,原电路给一次性电池充电会出问题的

网友:
看起来还不错的,我的PPG已经不行了,外壳脆化了已经!古老的没有任何额外功能!

网友:
楼主那个小电池是MS621FE你搜搜吧,不说了

楼主:
@360安仔
@cjft
@965039114
@whseen
几点说明:今天搞清楚了两个问题。
1.受坛友“360 安仔”,“cjft”,“965039114”的指教,仔细观察了拆下去那个纽扣“电池”。
这个器件既不是一次性锂电池,也不是可充电锂电池,而是韩国KORCHIP生产的SM414型超级电容。
该电容尺寸4.8×1.4mm,耐压3.3V,容量0.07F。
指针式万用表测试显示为电容特征,但指针偏转不能回无穷大,表现有漏电现象。
用于替换的CR1220为标称3V的一次性锂电池。
关于法拉电容能否替代可充电锂电池,在什么工况下可替代,没有使用经验,请坛友不吝赐教。
2.9月14日回复坛友“whseen”时提及的熄火后重新打火,设定的时间回到出厂状态是不正确的。
经仔细观察是GPS定位成功后,用户设定的时间马上变为2001年的一个日期。与重新打火没关系。
之前因为一边开车一边观察没注意到。特意观察后现在可以确认。
不知道这个现象是否与更换的电池有关系,待有时间将CR1220再替换下去后验证。
再次感谢各位的指教。

网友B:
那个类似纽扣电池的是超级电容,不建议用纽扣电池代。因为GPS模组上电后会自动为他充电,其用途是保存星历,提高GPS模块启动时间用的。不接也没关系。

网友:
看外型有点像一台小电视。

网友:
好详细的拆解,学习学习,楼主辛苦了。

网友:
这个主控就决定了摄像效果不可能好到哪去,要效果好,还得选安霸

网友:
这记录仪还有电子狗功能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个类似纽扣电池的是超级电容,不建议用纽扣电池代。因为GPS模组上电后会自动为他充电,其用途是保存星历 ...

这个是正解

网友:
我的A8S现在是开机屏幕闪一下就没反应了,雷达还有声音。这个是什么问题

网友:
这结构看着跟papago很像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