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AUX奥克斯循环扇摔残废了,更换同步电机

楼主(2020-09-13):
摔了一下,就不能摇头了,咔咔响,电机没有力气的样子,开空调的时候风扇微风档直吹特别冷
(T_T)

这个电机的插销特别紧

旧电机

拆下来,背面的塑料老化了
电机应该是齿轮坏了,真搞不懂为啥摔一下都能把这个电机摔坏

TB买的电机
对比一下,基本一致

装上

开关的孔
电线要镀锡,孔内有弹片卡紧

孔径似乎不一样

修好后感觉转动速度比以前快了一点
还有亿点点味。。。应该是风扇转动阻力比别的大

网友A:
这种循环扇风力太小了,还是落地扇实用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循环扇风力太小了,还是落地扇实用多了

风力还可以,很集中,落地扇的风是稍微有点散的

网友:
不过现在就算是仿铜的叶片也没以前风扇凉快了

网友B:
当然比原来快啦。原来的一分钟5圈,新的一分钟5至6圈。想慢就应该选一分钟3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当然比原来快啦。原来的一分钟5圈,新的一分钟5至6圈。想慢就应该选一分钟3圈的。 ...

这个才6.8元包邮,其他的都要十几块钱,将就下,能转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当然比原来快啦。原来的一分钟5圈,新的一分钟5至6圈。想慢就应该选一分钟3圈的。 ...

大哥,您理解错了, 是在50Hz的情况下每分钟5转,60Hz的情况下6转每分

网友:
从螺丝就能看出这是垃圾。

网友C:
引用 楼主:
风力还可以,很集中,落地扇的风是稍微有点散的

还有微风扇的风也是有点分散。遥控直升机上对转螺旋桨的风也可以做到很集中,只不过因为需要两个电机和正反双扇叶等成本较高。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有微风扇的风也是有点分散。遥控直升机上对转螺旋桨的风也可以做到很集中,只不过因为需要两个电机和正 ...

可以做一个航模无刷电机的暴力风扇,风力嘿嘿嘿
不考虑实用性的前提下

网友C:
引用 楼主:
可以做一个航模无刷电机的暴力风扇,风力嘿嘿嘿
不考虑实用性的前提下 ...

推力可不小,装在自行车后货架可以当动力装置,涵道风扇比螺旋桨安全些,进气口加上网罩更安全。

网友D:
老铁,你原来那个输出轴的轴套是塑料的,里面的齿轮应该是塑料的;新买的,是金属的,里面的齿轮应该也是金属的。
   不过6.38有点贵,我市的实体店,你原来那种塑料的,才卖4块;金属轴套的,卖6块,马上就有。

楼主:
引用 网友C:
推力可不小,装在自行车后货架可以当动力装置,涵道风扇比螺旋桨安全些,进气口加上网罩更安全。 ...

效率太低了吧,还不如电动轮组

网友:
引用 楼主:
效率太低了吧,还不如电动轮组

国外这些视频只是为了玩玩,外置螺旋桨虽然直径可以大,但是不安全,涵道直径受限效率上不去。无刷无齿电动轮组效率最高,缺点有滑行磁阻,无刷有齿可以加超越离合避免滑行磁阻。

网友:
引用 网友D:
老铁,你原来那个输出轴的轴套是塑料的,里面的齿轮应该是塑料的;新买的,是金属的,里面的齿轮应该也是金 ...

嘉立创和华秋好像都没有这种同步电机卖,只有步进电机

网友E:
这个破东西还爱坏可控硅呢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破东西还爱坏可控硅呢

?!哪来的可控硅,是机械开关,没有遥控的那种

网友:
估计就是你摔了一下,把同步电机里面的减速齿轮给摔错位了,不拆开看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哪来的可控硅,是机械开关,没有遥控的那种

哦,我看成遥控版的,我修过同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破东西还爱坏可控硅呢

现在便宜的都这样,早年IRIS还贵的时候可控硅都是ST和安森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