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播放] 屁神充电器和一个PMP3606

楼主(2020-09-13):
屁神的东西质量真是参差不齐的,
所以一般也拿,拿回来看一眼,好的留,烂的扔,
所谓好也就比垃圾好点,比如这个,相机充电器吧,

一看接口不少呢,其实里面就两根线,后面有,

电路还不错,高低分开,

半桥整流?

看吧,就两根线,别的都没用,

THOMSON,好像还是个好牌子?金属壳,还挺新的,划痕不多,不过用不了,充电也不开机,

背面,全钢,正面反面共10个螺丝,真行,

电池怀了,不过还有3.7伏电压,就是不开机,有空换个电池看看,

小黄豆还不少,

大芯片也不少,

不错的小东西,,,

网友:
这种充电器做工算好的,初级不是半桥整流,是贴片整流桥

网友:
品胜这做工已经不错了,你要求太高了

网友:
至少比自停充的做工好,有一些芯片。播放器带小相机比较少见,可惜的是充数机故障品。

网友:
谢谢分享!品胜的充电器应该不错呀。不能说只2根引线就断定质量不行。8脚电源管理芯片+LM358电压比较监控,应该是不错的方案。可惜楼主的电源管理芯片型号没拍出来。楼主不识贴片整流桥?现在这种整流桥在小电源中应用很普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