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Micron] 修好了S400 120G固态硬盘 读写速度慢

楼主(2020-09-13):
在坛友的支持下,修复了120G的固态硬盘,成功装上了64位的系统,感谢,用AS  SSD查看数据,速度不是很快,跟机械硬盘差不多,哪里出了问题,4K对齐了。

网友:
看你这速度像是在串口2下的速度,串口三可能好点,写速度235已经很快 了机械的一般都是80-150M/S,最新的也不过195m,但连续写入可能就低了。将就着用吧,比机械的好不少了。

楼主:
联想G430笔记本电脑,

网友:
很老的配置了,STAT2接口

网友:
4K 甩机械硬盘几条街,可以当系统盘用

网友:
老机器是这样的性能了

网友A:
金士顿?S400感觉速度不会这么低,但是联想G430的机器很老了...建议换个机器试一下...(不过都没差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金士顿?S400感觉速度不会这么低,但是联想G430的机器很老了...建议换个机器试一下...(不过都没差 ...

早上好,显示是SAT3的速度,但是,速度就是上不去,将就用着,

网友:
这速度不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