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音] 终于圆了自己的DIY胆机梦(5U4C+6J8P+FU50)

楼主(2020-09-13):
一直想拥有一台胆机,但一直没舍得下手。这几天终于一咬牙,买吧。一开始想买低配的6P1或者6P6P的,琢磨了好几天,怕功率小,推不动我的音箱。再有就是输出变压器等没有功率余量(变压器参数也可能不通),以后也没法升级。思考再三,还是下手了5U4C(整流)+6J8P(激励)+FU50(末级),输出8W,穷人买点东西难啊。为了达到研究的乐趣,还是买的散件(还是缺钱)。大概用了三个晚上,装装停停,一直装会感到要崩溃,还好,一次成功。这算是我人生的第一台胆机,估计也是最后一台,趁着自己还有点热情,还有这闲情。
包装很重,有点破损

还好,里边没问题,也算有惊无险

卖家包装挺专业

变压器黑乎乎的,很可爱

一个电源牛96*50(165W),两个输出牛66*35(8W),扼流圈57*25(4H)

扼流圈4H

输出牛初级参数3.5K,据说什么4+3绕法

所有套件来个合影

不锈钢壳子还是挺有分量的

唯一遗憾的是,这里加焊一下就好了,看着有个缝隙心里不舒服

简单把材料分类

表头的安装方法,原来就是接在喇叭输出端,直接用4148整流的

单个声道的图纸

装配图,很详细,关键的地方也强调了

先把三个牛装上

现在感觉自己没啥耐性,看到一堆线,就有点崩溃

一样一样装

看着材料渐渐减少,有点成就感

特地买了点黄铜丝,1mm,2mm,3mm各1米,最后发现3mm太粗了,没用上。
1mm做跳线,2mm做接地线。

每天晚上装点,就没耐性了。

感觉这货还是能开发PCB板比较方便

搭棚的话,有些线路还是不合理。

后来测温度,我理解为啥要搭棚了,估计PCB的话,温度高,也可能会出现虚焊的情况。

大部分是按照装配图装的,有的地方小小改动了一下

现在耦合电容式0.1uF的,不知道加大点低音是不是好点?

信号线用了屏蔽线,原配的线只够输入座到电位器的。
电位器到电子管的屏蔽线是自制的

基本上坚持一点接地,电位器外壳也接地

外壳后边还有个洞洞,应该是扩展蓝牙天线用的

安装元件时,来回摩擦,摩擦,电源牛就这样了。一开始保护一下就好了。

测试空载功率80W以上

用了一段时间,电源牛还是挺热的

功放管更热158度,看来今年冬天不用开空调了

激励管稍微好点

整流管温度也不低

最后给电源牛重新喷了漆,四周的螺丝有点生锈,太难看了。

总结一下,可能是我的耳朵太木,感觉没有我的GC版的LM1875好听,煲一段时间看看吧。
或许胆机有了,还缺好的音箱,好的音源。。。。。。

网友A:
看您这样说,我想折腾胆机的心思都没了。。。

网友B:
豪无人性,喜欢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豪无人性,喜欢就好!

不买心痒痒,买了就后悔

网友:
听惯了晶体管声需要一段时间适应,电子管声音有点不一样。以前我做电子管功放的时候也有这种感觉。

网友:
胆机真的好玩吗 ,求赠送

网友:
关键的价格没说啊

网友:
也许推全频喇叭不错。

网友:
不太懂楼主为什么要用黄铜丝?硬度高一点?常见都是用紫铜丝的,护套线剥一点很容易得到的。

网友:
我就是,多年前就一直想做一台胆机,随着时间的推移,发现已经没那个耐心。
忘了什么时候买的JLH1969小甲全套,都没去装.........

网友:
兄弟,你折腾这套花多少钱?
快递的老板给我一台
后来我去闲鱼瞅了瞅,大概500-600就能搞到。基本就是三个变压器的钱

网友:
看起来很漂亮,就是太费电了

网友:
恭喜入坑,原了情怀的梦。怎么不把音箱晒晒。我老早以前曾经用两台红灯收音机的D过一台,就是把两台收音机的6N2,6P1,输出牛电源牛加上一些阻容对到收音机的功放部分电路图和拼在一起做了一台。,现在有时也想买套件做一个的,唉!就是舍得买烟买茶,就是舍不得买这个了。那时条件差想方设法都要做出来,现在条件好了材料也好买了,反而做不出来了。只能偶尔想想了

网友:
情怀而已,天热听就是受罪,换管也是无底洞,而且很多diy品牌出来的声音并不会比大牌晶体管好听。大部分出来是软脚鸡的声音,多听几次很腻歪。

网友:
梦想  很遥远的词了 好多东西买回来就是吃灰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买心痒痒,买了就后悔

这话感觉放哪都合适!

网友:
我现在也没这耐性,耳朵也不行了听力下降,结婚时买的Cd机也只用了一年就吃灰到现在,时代变化太快,剩下的只有情怀……

网友C:
没听过呢,不知道有啥不一样的呢
老哥测试温度的多少钱,靠谱么 求下链接哇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听过呢,不知道有啥不一样的呢
老哥测试温度的多少钱,靠谱么 求下链接哇 ...

声音目前感觉没有1875好听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您这样说,我想折腾胆机的心思都没了。。。

下午听了一阵普通音乐,感觉有点烦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