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XPS15 9500解锁XTU降压教程

楼主(2020-09-13):
从外网搬运来的,理论上适用于所有戴尔的笔记本。
需要的工具:
链接: https://pan.baidu.com/s/1YgctPy9Sf5y8jiXUPJHR8Q 提取码: qgu5
--来自百度网盘超级会员v3的分享
适用于XPS15 9500 BIOS 1.3.1的简易版教程:
首先我们知道10代U,Intel联合厂商通过BIOS锁掉XTU的降压和电流、核心电压调节,最近买了9500后发现随便干点啥温度就很高,想到了之前9550通过降压机器凉快了不少,就跑去外面查了查,结果真查到了一个解锁降压的教程。
简易教程的话,直接准备一个U盘,使用diskgenius,分区表改成GPT,然后新建一个ESP分区,格式化后,建立名为EFI的文件夹,在下一级再建一个BOOT文件夹,然后把我分享的工具链接里的bootx64.efi文件(这个其实是grub启动器)放在BOOT文件夹里。之后就进XPS的BIOS设置里面,在启动设置里面把UEFI SECURITY BOOT选项关掉,再重启按F12选U盘启动,进去之后,输入以下三条命令:
setup_var CpuSetup 0x3e 0x0
setup_var CpuSetup 0xda 0x0
reboot
输完后会重启,按F2再进一次BIOS,将BIOS设置恢复成出厂,重启进入系统,打开XTU就可以发现voltage offset和Core Voltage还有IccMax都是可调节的了。我这台的10750体质可能比较差,降了85mV已经是极限,如果降90mV,会直接黑屏重启。(md我之前9550的6700HQ,可以直接拉175mV下来)

接下来讲一下它的原理还有针对其他版本的BIOS/戴尔其他型号的笔记本应该怎么做。
首先它的原理就是通过grub启动,使用setup_var命令修改BIOS里的标志位,这两个标志位一个是控制是否允许调整电压偏移的,一个是控制是否允许OverClocking的。可以通过一些工具,把戴尔的BIOS文件提取出来,解包,然后找到这两个标志位的地址,最后在grub里面修改掉,就可以实现解锁。在XPS15 9500的1.3.1版本下,这两个标志位的地址一个是0x3e,一个是0xda,进行置0后就可以了。
然后讲一下怎么去找到这两个标志位,

先下载我云盘分享的工具,然后装好python 3.x(3.7以上吧,但是我用的3.6也能跑)的运行环境,然后在命令行下敲 pip3 install pyinstaller
安装好pyinstaller,可能需要科学网络,或者换国内的python源。
装好后,切换到放置工具的目录下,在命令行输入pyinstaller --noupx --onefile Dell_PFS_Extract.py
安装戴尔BIOS的exe文件的解包工具,运行完后,默认应该是将Dell_PFS_Extract编译成exe然后安装到C:\Windows\system32\dist目录下。
然后下载好本机当前版本的BIOS安装包,进行BIOS的提取解包。
在BIOS文件的目录下,打开命令行窗口,输入C:\Windows\System32\dist\Dell_PFS_Extract.exe .\你的BIOS文件名

执行完成后,可以看到在同一目录下,会新增一个文件夹,名字是BIOS文件全名_extracted,打开后里面应该长这样:

然后打开UEFITool,选File->Open Image file,选中解压出来的BIOS里面,第一个文件,就是图中文件名1 -- 1 System BIOS with BiosGuard v1.3.1.bin的那个。
打开完成后,在UEFITool的窗口上选择Action->Search,弹出的框中选Text,输入CFG Lock

点OK后,应该是只会找到一个结果:

然后双击结果,跳转过去,右键选中,点Extract as is,然后直接点保存:

这样操作后,就会得到一个后缀sct的文件,然后打开工具里面的Universal IFR Extractor工具,将刚刚生成的sct文件路径更新进去,点Extract,然后保存:

保存后可以得到一个txt文件,这相当于是BIOS里的一些变量、数据结构的偏移以及详细定义,用记事本打开后,Ctrl+F查找,依旧是查找CFG Lock,可以看到如下的地方:

然后把后面的Variable对应的值,也就是0x3e记下来,还有下面几行,有一个Overclocking Lock,一样把Variable的值记下来,0xda。
到这里就成功一大半了,之后只要执行一下上面简易教程的流程,在grub里使用setup_var命令,将这两个变量都清0,重启后记得重置一下BIOS就成功解锁了。

网友:
厉害厉害 佩服佩服

网友:
我想知道你怎么跑去外面的

网友:
老哥,温度墙怎么解呢

网友(2020-11-08):
感谢大神的经验分享 最近电脑温度比较高想按这个方案解锁降频试下
@panyaolin123
想问下XPS15 9570  BIOS版本1.17.1可以直接按简易教程操作吗  还是需要按下面步骤改BIOS文件谢谢

网友A:
感谢大神分享发经验  请问XPS9570 1.17.1版本的BIOS能够直接按简易教程操作吗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谢大神分享发经验  请问XPS9570 1.17.1版本的BIOS能够直接按简易教程操作吗谢谢! ...

9570也更新BIOS锁XTU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9570也更新BIOS锁XTU了?

是的 而且尝试回滚了1.16.2 和1.15.0版本的bios都不能够解锁XTU里面的电压调整
更早版本的就没有去尝试了

网友:
8/9/10/11这几代牙膏厂的U只能是限TDP降功率降发热有点用。
ATOM的J3/J4/J5之类才有意义

网友B:
兄弟,能不能留个联系方式,我设置了下重启还是不行,灵越7590

网友(2021-07-19):
牛逼了老哥,很多工具找了很久,在这里找到了。

网友(2021-08-29):
引用 网友B:
兄弟,能不能留个联系方式,我设置了下重启还是不行,灵越7590

哥们儿,我也一样的情况,也是灵越7590,流程走了几遍了还是没法降压。最后在grub里改标识符的时候总是显示 unable to find variable sotre:mad 最后有弄好吗,求指教

网友:
灵越7590按照一样的流程还是没法降压最后在grub里输入的时候总是显示unable to find variable store,不知道是不是这里出了问题,大佬们指点一下改该怎么解决?

网友(2021-12-01):
灵越7500改了数值还是不能解锁降压,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2022-06-16):
“在grub里使用setup_var命令”就差这一步了,grub安装遇到困难了

网友:
grub是在U盘做引导还是系统做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