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储] 看到好几位朋友激光拆芯片,我也激光拆个试试。

楼主(2020-09-13):
咱这个论坛不可以上传视频啊?好吧。。。
调整了好几次参数才保住了中间的硅核心,一开始把核心带引线全给打蒸发掉了。。。
而且这是个老式硬盘的电路板,引线工艺应该是铝的,所以激光打上去就气化了,估计现在的铜引线工艺的能保住铜。铜是高反材料。

https://live.kuaishou.com/u/3xyjmfnenxj4pzy/3xxjvynjng2n5au?did=web_2c1a113e15fa88c522ac59a7017a0b12

网友:
这样都行,佩服得五体投地了

网友A:
想看看作案工具
要是激光的光斑小点,机器精度再高点,是不是可以看到硅电路?

网友:
高科技玩具高科技拆机

网友B:
co2激光,跟光纤打标机我都有。有时间我用co2打打试试。

网友C:
拆完几个盖子功能这个电路板都正常吗

网友D:
要是有点火柴光泵笔拆解教程更好。一般楼房家里不可能配二氧化碳光泵。

楼主:
引用 网友A:
想看看作案工具
要是激光的光斑小点,机器精度再高点,是不是可以看到硅电路? ...

精度吧应该是不成问题。。。但是硅是不良导体,所以对激光吸收率很高,应该是被狠狠的打下去了一层。但是能看到硅片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co2激光,跟光纤打标机我都有。有时间我用co2打打试试。

不知道行不行,回头我也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拆完几个盖子功能这个电路板都正常吗

这可不是拆盖子啊,这是强拆。。。拆完就别想啦,嘿嘿。

楼主:
引用 网友D:
要是有点火柴光泵笔拆解教程更好。一般楼房家里不可能配二氧化碳光泵。

功率达不到,波长也不合适吧。这个不是CO2的,是光纤激光的。1064nm的。

网友:
拆坛高人多,多日没来大家又有新设备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精度吧应该是不成问题。。。但是硅是不良导体,所以对激光吸收率很高,应该是被狠狠的打下去了一层。但是 ...

这机器最小光斑约0.04mm,

网友:
就四个字-----不服不行!

网友E:
这个功率的激光不便宜吧。

网友F:
这样一套激光机多少钱?耐用度如何?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功率达不到,波长也不合适吧。这个不是CO2的,是光纤激光的。1064nm的。

我知道用电池供电跟手电筒差不多大肯定不是CO2光泵,看国外点火柴烧木头塑料等视频通常是红绿蓝可见光的样子,532纳米去掉倍频晶体能变成近红外1064纳米。看楼上二氧化碳光泵的样子体积没想象的那么大,集成两轴全反射棱镜坐标系统,能移动光点刻字,不需要两轴滑轨系统。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功率的激光不便宜吧。

以前贵,现在几千不到一万就能买到啦。。。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样一套激光机多少钱?耐用度如何?谢谢

这台两年前买的两万多,现在应该同参数的是一万多。
理论上光纤激光器的工作寿命是5年的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