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装] 求助花冠cd改记忆电池

楼主(2020-09-13):
我有个花冠的单碟cd盖家用,想改个断电记忆电池上去,研究了好几个老哥的改装案列,发现都不一样,我自己测量出来一个功放ic端脚 有一个插电是5v电压,断电后缓慢下降的一个电压,我怀疑这个是记忆电,因为这个cd断电可以坚持三分钟的记忆,刚好和这个断电电压耗尽的时间差不多,所以我想从这里并联一个手机的3.7v锂电上去,不知道行不行,还有这个充电问题怎么搞,求助各位大佬。5v端子在图中圈出来了,望大佬相助啊

网友:
简单点的,十多年前改过,那时是用两节镍氢电池串联

网友:
锂电池串个电阻才能并,一般CPU是5V供电,测量一下如果是就串个100K的电阻试试,如果不行,减小电阻,但不能太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