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请问大佬们,海尔统帅电视突然偏色黑白模糊,是什么原因,还有救吗

楼主(2020-09-13):
请问大佬们, 家里的i快十年的海尔电视剧突然偏色黑白,症状是黑白,还是有点色彩,惨白的样子, 感觉又不是液晶屏的问题,是不是主板坏了,
还有救吗?

型号海尔 统帅 LE39PUV3

网友:
逻辑板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A:
这个算鬼影吧?如果是的话,就是逻辑板上的问题,以前我修过一台AS15-F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算鬼影吧?如果是的话,就是逻辑板上的问题,以前我修过一台AS15-F坏了
...

厂家电话说是,逻辑板故障,维修400元

自己换上可以吗,需要刷机吗

网友B:
哪就换个电视剧,非得看这个电视剧?

网友A:
引用 楼主:
厂家电话说是,逻辑板故障,维修400元

自己换上可以吗,需要刷机吗

不用刷机,但要有热风枪,我记得这个芯片下面有大焊盘。AS15-F好像就是运放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1437065

网友C:
打开后盖,找到逻辑板,按板号买一块一样的换上就行,很简单也不贵,开软排线卡扣的时候仔细点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打开后盖,找到逻辑板,按板号买一块一样的换上就行,很简单也不贵,开软排线卡扣的时候仔细点就行 ...

好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哪就换个电视剧,非得看这个电视剧?

没办法,家里老人爱看电视,而且还是各种神剧

网友:
《解放海南岛》

网友:
电视剧变成黑白图像,是导演的安排,比如切换到旧社会,都是灰暗压抑的色调,切换到新社会,都是色彩鲜艳,喜庆的色调。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用刷机,但要有热风枪,我记得这个芯片下面有大焊盘。AS15-F好像就是运放http://bbs.mydigit.cn/read.ph ...

AS15F是电源管理芯片,负责产生伽马电压的

网友:
看帖涨知识

网友:
唉,这明显就是你家电视机坏了,要换新机了,这个锅导演明确表态他不背

楼主:
电视已经自己搞定了, 就是2个电容漏电。芯片没有坏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00815

网友:
伽马芯片的损坏几率大!

网友:
逻辑板没法换,只能修,因为逻辑板和屏幕是COF软排线+热导电胶胶粘上的,你没有专门压屏机是没法更换的,那个原件坏了直接换反而简单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