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学习到实践,松下EZ7421充电器EZ0L21(110V)改220V

楼主(2020-09-13):
前几天反复看了坛内@fm007 改造成松下EZ0L21充电器的贴子,又看了@绝恋牛牛 的老化测试的补充,马上买了几组改造配件(主要是太便宜),按照二个贴子里的步骤和办法,把手上EZ0L21充电器拆了,更换了下面六个元件:
1、ROUT3:0欧姆(0603)更换为680欧姆(0805)。
2、ZOUT3处(充电主电容):并联1206 1k欧姆电阻。
3、CIN电容:200V 150uF KXG(15*25)换成400v100uf (16*30)。
4、ZNR:由压敏电阻271换为471。
5、控制电源电容:由50V 100uF换为 100v150uf (10*30)。
6、更换超快恢复二极管:FR107 。
第一次焊集成板上的元件,手还是有点抖,忙了一中午,焊完,迫不急待,接上220V电源,插上7421的7.2V电池灯不亮,太受打击。
看了半天,又反复检查,没发现有什么错了的,正负极也没错,心想这下完了,充电器废了,又在闲鱼上拍了一个。
过了一天,还是不甘心,再检查改的板子,看见超快恢复二极管边上的103  125VAC瓷片电容有个被弄破了,想会不会是这个原因?就在宝上找了这个瓷片,好不容易找到一个店有松下瓷片125VAC的,没拆包,不单卖,没办法,只好在其它店拍了几个村田103M250VAC瓷片。
今天新拍的充电器和瓷片电容都到货,马上把变压器边上的二个125VAC的瓷片换了,再接电再插上电池,灯亮了过一会,一闪一闪的,按说明显示充电量超过80%。这块电池前几天刚充过,充电器应该正常工作了。

楼主:
改造成功,看着新到的另一个充电器,一不做二不休,也改了。
这次操作吸取了上次教训,除胶的时候小心用力,防止伤到边上的元件。
按到前面的步骤把六个元件换上,安装好通电插上电池,嗯?灯还是不亮,再检查了一遍,没错误,难道还是变压器边上的125VAC瓷片?
再拆下板子,把这两个瓷片换了,装好通电插上7.2V电池,灯亮,可以工作了。
今天发这个贴子,主要是想咨询坛内的高手,是不是前面的改造只能充3.6V的电池,要充7.2V的电池,还要更换变压器这两个125VAC的瓷片?

楼主:
就是这个位置蓝色的二个瓷片。

网友:
哦?我的一直没动手,期待正确的改造方案

网友A:
这两个电容按道理应该不会有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两个电容按道理应该不会有影响

就是很奇怪,前面都是按照你和牛牛发贴更换的元件,插上7421用的7.2V电池,灯就不亮,换了这二个电容,插上就可以用了,是不是因为7.2V电池的原因?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很奇怪,前面都是按照你和牛牛发贴更换的元件,插上7421用的7.2V电池,灯就不亮,换了这二个电容,插 ...

主要是我这里没有这个充电器了,这两个电容应该是y电容,去干扰的
不过我具体不记得这两个元件怎么连的了

网友:
觉得原来的电容是耐压125伏交流的,现在改为220伏用,耐压不够就会损坏,换耐压250伏的是应该的。

网友(2021-12-10):
110v改220v我也遇到相同问题 求指点

https://www.mydigit.cn/thread-289157-1-1.html

网友(2022-11-01):
你没电路图分析后去操作,你这是硬碰吗?

网友(2023-05-15):
完美改装,谢谢大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