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装] can通讯是一种什么协议

楼主(2020-09-13):
来论坛的都喜欢折腾,can通讯是一种什么协议比如折腾些东西取can信号达到某种功能比如转速800转以上驱动第一个继电器车速60以上驱动第二个继电器,那么从can信号用什么转换呢应该有这种电脑板吧或者用单片机逻辑板可以吗

网友:
自己去找个CAN 蓝牙玩玩吧。。。

现在这一路CAN是专门验车和检测用的了,转速这个信号是公开的,可以用美国强制的OBD协议读到的。。。
想实现你这个功能必须要有能读125bps(好像是)CAN报文的单片机。

车上功能都是精心设计的,任何改装都有可能车毁人亡,要非常谨慎。。。

网友:
直接can解码后控制不就可以了吗。。

网友:
这个要使用单片机了,可以选取支持CAN的单片机,或者单片机外挂CAN控制器,也有高手用IO模拟CAN控制器
RX/TX接上CAN收发器,这样就能收发CAN报文了
可以使用OBD读取车速,或者ABS的某个报文里找到

网友:
这架势是要自己加电子涡轮增压吧

网友:
造飞机的节奏,厉害啊。

网友A:
我也正在做一个读取can信息的
打算用stm做.然后显示到屏幕上
主要是水温油温车速油耗这些.
板都打好了
结果写程序拖了好几个月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正在做一个读取can信息的
打算用stm做.然后显示到屏幕上
主要是水温油温车速油耗这些.

支持折腾,can通讯到底是一种什么协议呢与单片机可以直接通讯吧

网友:
有单片机支持CAN协议的
比如很便宜的那种蓝板子,STM32F103的,
加一个CAN收发器就可以CAN通信了

网友(2020-10-23):
引用 网友A:
我也正在做一个读取can信息的
打算用stm做.然后显示到屏幕上
主要是水温油温车速油耗这些.

这个很赞,支持折腾

网友B(2022-07-13):
引用 网友A:
我也正在做一个读取can信息的
打算用stm做.然后显示到屏幕上
主要是水温油温车速油耗这些.

做咋样啦?建议做个查看新能源车电池信息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做咋样啦?建议做个查看新能源车电池信息的

去学单片机吧,有专门的章节讲解CAN协议。

网友(2022-08-30):
网上买的的obd 检测头  最便宜的不超过十元  配合手机上安装的obd检测app  里面啥都都能显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正在做一个读取can信息的
打算用stm做.然后显示到屏幕上
主要是水温油温车速油耗这些.

30快的蓝牙模块配合手机就搞定了。自己做麻烦一些。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做咋样啦?建议做个查看新能源车电池信息的

新能源车bms都是不一样的。每家的内部协议都不同。还是用专门解码器方便。

网友:
有台大众车,改了导航,因为带多功能方向盘,加了个CAN协议的盒子,结果舒适系统报CAN协议错误,是能用,但是一直有故障代码,而且导航不定期无法启动。有的大众原厂附件都没办法完全破解CAN协议,会报故障。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新能源车bms都是不一样的。每家的内部协议都不同。还是用专门解码器方便。 ...

电池信息可以通过与充电桩的协议读取,有国标通用的协议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电池信息可以通过与充电桩的协议读取,有国标通用的协议

国标的只能读出总体电池类型  如三元锂还是铁锂。几串几并,总电压多少之类的。要是维修电池包,需要精确到任何一组电池的具体参数,比如电压 内阻  容量之类的。国标协议是没有的。所以要用解码器,元征 道通 朗仁之类的。而且还不见得准确。厂家的bms软件最好,不过可能得花钱买。

网友:
一头雾水一脸懵逼

网友:
引用 网友C:
国标的只能读出总体电池类型  如三元锂还是铁锂。几串几并,总电压多少之类的。要是维修电池包,需要精确 ...

GB/T 27930-2015的协议里,单体电压之类的信息都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