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富勒 第九元素 入门款机械键盘 带灯

楼主(2020-09-13):
键盘长这样的,没编程功能,机械轴体不可拆卸,每次通电绿灯都会亮。。。
别的灯光是有记忆功能的。颜色不可调,不过伪装成不同颜色的,灯管效果可以调的。。。

键帽拔掉了,可见空格键开口挺大啊,是祖传的单面板,能做全键盘无冲突用单面板也是可以的,反正机械键盘都要过波峰焊,跳线~
我这个是用的JIXIAN黑色轴体,有点沉,适合打游戏。
自己在家用要打字的话可以茶轴或者红轴,青轴也行就是声音大。这款就黑轴青轴可以选

轴体焊点只有两个,自己换,用刀头烙铁就可以拆了,也可以用吸锡器。
灯光是反贴,定制封装的贴片LED。
用的五芯非屏蔽USB线,在键盘侧用大阻值电阻连接,形成USB接口侧单点接地。。。
国内厂家脑回路不懂,既然不是屏蔽线,屏蔽层的引脚就空着用四芯线呗,甚至插座都能换成四个脚。。。多一根也没啥作用的。。。
绿色LOGO灯有点太亮了,是三个并联的,我都关掉的,建议厂家要么稍微电阻加大点,要么在软件里加一个一半亮度、25%亮度常亮的模式。。。

网友A:
第一次在论坛看到硬封装IC了,完美的好评走起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一次在论坛看到硬封装IC了,完美的好评走起

机械键盘都是硬封装吧...毕竟灯光总归要单片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机械键盘都是硬封装吧...毕竟灯光总归要单片机...

见过用牛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