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6.8元一张的16G卡片U盘,一气买了三张。

楼主(2020-09-13):
用论坛里的工具查不到芯片信息,放弃查询了,只要容量没问题就行。拿来PE当系统维护盘没多高的要求。
检测了一下容量,还好不是扩容盘。。

网友A:
一个吃灰不够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个吃灰不够吗。。。

三个长期待的地方各放一张。。

网友B:
软件测的不准,装满电影一类的文件,看看有几多少能正常播放,

楼主:
引用 网友B:
软件测的不准,装满电影一类的文件,看看有几多少能正常播放,

那等我装PE,然后放几个系统IOS文件进去就行了。。

网友:
这种U盘我有,就是拿来做系统安装盘的,缺点是兼容性不行,已经碰到过不少机子无法正确启动了,换那种正规U盘就ok……现在已经吃灰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等我装PE,然后放几个系统IOS文件进去就行了。。

ISO.........

网友C:
不识别主控可能是扩容 试试安国直接开

网友:
多复制点文件存存就会挂掉

网友:
黑胶体,垃圾得很的...

网友:
买了两个,算上一淘返利一个也就5块钱,还能说啥,只要是足额的,就拿来做日常炮灰盘用呗

网友D:
就没见过正经的卡片u盘.
不是扩容就是质量超烂,存进去的数据丝毫没有保障,就算做pe,也随时可能启动不起来.
食之无味,弃之可惜的鸡肋

网友:
引用 网友B:
软件测的不准,装满电影一类的文件,看看有几多少能正常播放,

没错 我就用这种办法,有问题的盘不是不能播放就是花屏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识别主控可能是扩容 试试安国直接开

不是说一芯吗?在别的贴子里看过。。又成安国了?我是想量产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就没见过正经的卡片u盘.
不是扩容就是质量超烂,存进去的数据丝毫没有保障,就算做pe,也随时可能启动不起来.
...

我用过好的。。移动员工发的。用了快十年了。现在还是好的。

网友:
这种U盘实在没什么购买价值 用着难受 扔了可惜

网友:
我给换了个壳子,日常粗暴使用

网友:
我记得我当年有个一模一样卡片8GB的盘,感觉用起来是我所有U盘里边最好用的,速度快,启动兼容性好,就没见过机器起不来的
当年也不知道是啥主控,后来用多了,卡不住了,只剩U盘那个小卡片了,再然后就丢了找不到了

网友(2022-04-13):
手头有机个东芝机械手送的随机U盘带资料的那种, 也是看不出芯片,出厂就是2个盘了,想改pe没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