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求助 TP-LINK的AP 管理能登陆 没有WIFI信号 拆机有图

楼主(2020-09-13):
求助!! TP-LINK的AP 管理能登陆 LAN正常,供电正常, 但没有WIFI信号。恢复出厂不管用。拆机有图,哪位大大能指点下不?高通 QCA9533 A3S56D40GTP 256M BIOS 8M

网友:
WIFI分析仪  扫描下,看是不是SSID隐藏了。
恢复出厂设置还是不行,怀疑无线部分烧了。你刷个841N V9 版的OPENWRT试试有没有WIFI信号,如果还是没有,就放弃了吧。

网友(2020-10-28):
如果开起了AC的商云管理,要在手机APP上设置才有WIF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