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戏] 全网首拆UFO飞碟

楼主(2020-09-13):
家里飞来一只UFO,抓住拆解一探其中奥秘
扔出即飞,自动避障,有点智能

正常开机亮绿灯,电量底时亮红灯

正面

背面

底部有距离感应和迷你马达

螺丝太小 还好论坛神器可以降服它

分离上盖

micro usb充电口

四个马达和四个水平方向距离感应

背壳

主板和电池

星光的主板

按键有锈迹 估计进水了

一颗主控作为UFO的大脑,拍得不清楚,但是感觉很强大,既负责充电管理又负责5个方位感应+4个马达控制,厉害了

还挺好玩的

有几个问题想问下各位大神
1. 如果底部的距离感应坏掉了,那么在空旷的地方是不是一直上升?那么最大的上升高度是多少?
2.玩的过程中发现这玩意对某些障碍物无法检测,比如蚊帐,碰到了就会一直卡住,是什么原因?
3.有没有遥控,是否允许野外放飞?

本帖完,谢谢观看

网友:
哈哈好高级的飞碟~

网友:
很想拥有的小型飞碟啊,哈哈

网友:
底部看着有点像小黄人愤怒的小鸟,闪光透明球等上面对转螺旋桨感应飞行器,小魔仙女是中间螺旋桨,主体和另一组叶片反转,网上说太阳光下会越飞越高直到没电,估计是感应器遇到太阳光红外线认为一直有障碍,然后不停加螺旋桨动力直到没电。主电路板像空心杯电机四轴小飞控。

网友:
没看见板子上有接受信号的线路啊,
乱飞太没意思了,
难道,
测距的同时还负责接受红外遥控信号?
那就太厉害了哇

网友A:
这外壳是塑料还是金属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外壳是塑料还是金属的

肯定是塑料的呀,不然怎么起飞

网友B:
带我去月球 那里空气稀薄
带我去月球 充满原始坑洞
带我去月球 重力轻浮你我
挣扎在一片荒漠 也不见嫦娥相从
但我要背向地球 希望寄托整个宇宙

网友:
引用 网友B:
带我去月球 那里空气稀薄
带我去月球 充满原始坑洞
带我去月球 重力轻浮你我

不会作诗的维修工不是好作家

网友:
家里有安全隐患。今天飞进一只飞碟,明天飞进一个飞机,后天再飞进一个别的

网友:
没有遥控,难道放飞了就回不来了?

网友:
这种好像就是那种用手虚托着加以引导的玩具飞碟,不会一直向上,而是缓慢下降,等它的肚脐眼看到下面有障碍物时就会再加把劲,周而复始,直至吐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