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已修复,电位器故障)白菜T12无法调温故障

楼主(2020-09-13):
已修复,见13楼
几年前自己组的白菜T12烙铁,之前是正常工作的很给力,最近发现焊接力不从心,小焊点能行,大焊点吃不动,哪怕是调到最高温还是不阴不阳的,最高温焊锡还是闪闪亮的,松香也能保持很长时间,感觉就是温度上不去,放在以前最高温松香瞬间就气化了,过几秒钟焊锡也氧化了一层。
刚刚拿功率计测了,刚上电能有五六秒功率达到五十几瓦,然后就进入通电两三秒(五十几瓦)和不通电十来秒的间歇状态。所以貌似电源是好的,烙铁头也是好的,是驱动板坏了?外观上看不出什么问题,向大家求助。

楼主:
补充一下,电压测过了,电源线空载电压20V,带载降到19.5V,正常。输出端电压在19-0V间来回切换,和功率计所见类似。烙铁平时使用不多,难得用用

网友:
电位器没问题吧

网友A:
先查下通电后MOS的G极电压,明显过低就顺着电路往上查,如果没问题那就换MOS,78L05也可以查下,这玩意儿特容易坏

网友B:
类似故障,78L05不良

网友:
就这几个元件,代换一下就知道了……

楼主:
刚刚在线测了一下,10K的电位器电阻保持5.6K,不随旋钮转动变化,用表笔短接电位器则功率表显示连续加热,烙铁头迅速发热冒烟,是不是应该可以确定是电位器故障了?过两天有空吧电位器换下来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类似故障,78L05不良

测试7805电压输出5.0V稳稳的,故障应该不在这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查下通电后MOS的G极电压,明显过低就顺着电路往上查,如果没问题那就换MOS,78L05也可以查下,这玩意儿特 ...

G极电压五六伏的样子,与功率计显示的加热-停顿同步,应该是能顺利导通的,故障应该不在这儿

网友:
芯片6脚定时电容检查一下

网友C:
引用 楼主:
刚刚在线测了一下,10K的电位器电阻保持5.6K,不随旋钮转动变化,用表笔短接电位器则功率表显示连续加热 ...

应该是电位器内部断路了,换

网友:
电位器拆下来判断一下即可哦。

楼主:
已拆,确定是电位器问题,我换上一个10K的电位器,烙铁就恢复正常了,从功率计测量,低温和高温有明显的间歇加热的时间差异,烙铁头上的温度也有明显区别
以下是旧电位器拆解
整体外观

正面有金属拐角固定

尖嘴钳伺候,解开固定片

开,看见内部的滑片了

侧面能看见滑动接触片的触点

侧面看得更清楚

中轴是铆接,上钻头

钻开了,典型的碳膜电阻

可见内圈的铜箔已经变色消失,所以这个电位器变成了开路,温控功能变成了最低温度--刚刚好能化锡

楼主:
兄弟牛叉,就凭现象先判定出了电位器故障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应该是电位器内部断路了,换

没错,换了就好了

网友:
我的t12焊台也出现这种情况,时好时坏,温度不能控制,把电位器拆下来,测量电位器,调节电位器,电阻值不稳定,忽大忽小

网友(2021-06-15):
这种电位器,经常转动,故障率还是蛮高的。新的加一点油吧,比如缝纫机油啥的,会耐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