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给太阳能感应灯换太阳能电池板

楼主(2020-09-13):
之前撸的装给老爷子用了,位置不太好弄阳光照不到,装4056的话不知道会不会影响光控功能,就只把电池板换了,太阳能电池是咸鱼撸的12包邮10片垃圾成色的,除了引脚断了一大部分,电压电流都还能用…装上看看效果怎么样…后续更新…

网友:
太粗心大意了吧,几张图片不是模糊就是泛光,要不就是倒的。

网友A:
我也用了闲鱼买的那种接带感应的,接完感应没用了,我想换回以前小板试试哪的问题,最近都没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用了闲鱼买的那种接带感应的,接完感应没用了,我想换回以前小板试试哪的问题,最近都没弄 ...

电压高了?

网友B:
你没看我的那个帖子呀,要用4056,要不然电池死的很快。这个板子的电压还是很高的。

网友B:
这个灯,我后面还想买,结果没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灯,我后面还想买,结果没有了。。。。

这玩意儿吧撸个过过手瘾就行了,多了也是累赘…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没看我的那个帖子呀,要用4056,要不然电池死的很快。这个板子的电压还是很高的。 ...

试试看看再说吧,感觉这玩意儿原来的电池应该不是普通锂电池,磷酸铁的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玩意儿吧撸个过过手瘾就行了,多了也是累赘…

确实是,主要是难得遇到做工这么好的便宜货。抗干扰能力好,感应距离远还比较灵敏,灯亮度也非常不错。是我这一年来,遇到的最好的一款。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没看我的那个帖子呀,要用4056,要不然电池死的很快。这个板子的电压还是很高的。 ...

没能理解接法。我的理解是

1、先让原电路无法给电池充电。 原电路电池不动,太阳板不动,
2、原电路太阳板正负并联到4056输入端。原电路板电池正负,并联到4056电池端

实现:太阳板既给原来电路供电(实现光控功能),又给4056供电(实现给锂电充电功能)

SS的二极管,是充电的? 如果是,那断开二极管,使原电路不充电。 其它接线全部并联到4056板上

是否是这样?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能理解接法。我的理解是

对头。就是这样。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能理解接法。我的理解是

少了一个,还要从原来主板的S+接一个线到4056的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