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UT136B+档位间差异测试

楼主(2020-09-13):
万用表的电压档分压电阻兼做电阻档基准电阻,档位间差异主要由此产生。以前针对各档用电阻箱测过。最近把136加上了手动量程按键,再测一下同一电阻不同档位的情况。
2μF电容

60μF电容

好像我前面写的是电阻,不小心先贴了电容

楼主:
继续贴电阻吧
300Ω 0.02级,测试线0.16Ω

3kΩ 0.01级

楼主:
作为对比,福禄克表现如何

网友A:
感觉136还可以,不完美!当然了价格差了10多倍!不过国产价格即便增加十倍,效果也未必多好!技术其次,做产品用不用心最关键!设计精益求精,用料讲究,做工一丝不苟,,,,这些在国产表低中高端表上全部看不到!不是我黑国产表,真的扶不上墙!最大的优点就是价格便宜,当然,价格是多数人买表最有先考虑的问题!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136还可以,不完美!当然了价格差了10多倍!不过国产价格即便增加十倍,效果也未必多好!技术其次,做 ...

其实136的做工比以前已经好多了,至少以我个人标准算合格了。但仍有可以改进的地方
1没手动量程按键
2砍底数0.2Ω以下显示为0
3电容档最低档欠补偿
4电压电阻档输入保护不足
5保险规格偏低
6分压电阻规格偏低
我这块表对1,3,4,6进行了修改

网友B:
引用 楼主:
其实136的做工比以前已经好多了,至少以我个人标准算合格了。但仍有可以改进的地方
1没手动量程按键
2砍 ...

6可以换更好的电阻,4输入保护怎么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6可以换更好的电阻,4输入保护怎么改的?

ptc后加tvr

网友B:
压敏电阻?用瞬态抑制二极管TVS也行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压敏电阻?用瞬态抑制二极管TVS也行吧

电压档用的,不能用二极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压敏电阻?用瞬态抑制二极管TVS也行吧

tvs电压不合适,front end 需要1000-1200v左右
我好像没见过600v以上的tvs,最高500多,耐压需要2个串联,双向再对着串联就要4个,不如tvr方便,一个就行。
不过tvs的确是性能更好。但tvr这里就够用,另外,我用tvr还顺便补偿了电容档,算是利用了tvr的缺点,所以用tvr更方便。
补偿后的输入负载电容在50-60pf,确保小于100pf

网友:
引用 楼主:
tvs电压不合适,front end 需要1000-1200v左右
我好像没见过600v以上的tvs,最高500多,耐压需要2个串联 ...

136b+同款表,也折腾折腾

网友(2022-06-15):
这个应该也算是国产精品,好用不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