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装] 行车记录仪插电太远?改呗! 顺便加个电压表。

楼主(2020-09-13):
11款三厢1.6手动世嘉,老车,最近翻出个旧行车记录仪,打算物尽其用,苦于点烟器在手刹那里实在太远了,于是动手改吧,顺便加个电压表方便看电瓶电压。

改装有风险,请量力而行。

多年前买的电压表,以前改电动车用剩的,3线0-100V,测40V以下可以红、黄线并接成2线。

开孔过程略,无非就是电钻+锉刀

正面看,勉强过得去,没歪

论坛里买的3块钱的USB车充,拆了外壳。

直接插在阅读灯空余的插座上,由于电源没反接保护,所以不要插错了。(图中是正负极插反了,好在接电前测了一下)

绑好

装车测试,电压表正常,没发动车12.3V,发动后14.3V

记录仪也正常,收工!

网友A:
大哥,你中间那个后视镜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哥,你中间那个后视镜呢

临时取下来,方便拍照

网友:
有创意,图片多发上几张来就好了!

网友:
不错不错有创意,我是买个带电压显示的充电头插到点烟器了,哈

网友B:
阅读灯那个是常电吧?不受钥匙开关控制吧?

网友:
我也有改的想法! 懒得动手!支持!

网友C:
我也是这里取电,着车工作,停车电压降低后关毕,不过改了钛酸锂,停车关机时间有点久

楼主:
引用 网友B:
阅读灯那个是常电吧?不受钥匙开关控制吧?

这车的阅读灯中间的是可门控的,两边的两盏灯是钥匙控制的。我接的是钥匙控制的接口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也是这里取电,着车工作,停车电压降低后关毕,不过改了钛酸锂,停车关机时间有点久 ...

各车的电路不一样,我接的是开钥匙才电

网友:
哈哈我的电压表是加在左门升降开关旁的,蓝色,4位数码管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车的阅读灯中间的是可门控的,两边的两盏灯是钥匙控制的。我接的是钥匙控制的接口 ...

可能我这种低端车吧,我是保险丝盒拉根可控正极上来,搭铁是阅读灯螺丝,原点烟头降压器塞阅读灯边上

网友:
引用 楼主:
各车的电路不一样,我接的是开钥匙才电

那可以!!!省事了

网友D:
那几个条型透气孔原车是干嘛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那几个条型透气孔原车是干嘛的呢

这个我也不知道哦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这个我也不知道哦

把它改成空气负离子净化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把它改成空气负离子净化器吧

那算了,没那需求,而且据说臭氧对塑料件不好

网友:
我的是从点烟器引出的线,改了一个DC-DC的电源板

网友:
位置不对吧 开车的时候怎么看啊?会不会增加待机电流导致电瓶亏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