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有电锤的都进来试试,看看这是怎么回事?

楼主(2020-09-13):
新电锤,还没用过 没地方试机。
就是图片上这种重型2用锤,为啥用手顶住钻头,要慢速或者快停机的时候才能感觉到冲击  开关按到底高速时感觉不到冲击,也没锤击声音。 机器也不缺油啊,还是说冲击频率高了以后人感觉不到了?大伙儿别光说呀,拿起你们的电锤试试,看是不是也这样如果答案 为 是,我很想知道为啥

网友A:
钻头抵住,才有冲击,钻头要装到位

网友:
这电锤必须要用点力顶着钻头才会有冲击

网友:
图上是东成28单用电锤,没电镐功能

网友:
钻头没装到位

楼主:
引用 网友A:
钻头抵住,才有冲击,钻头要装到位

装到位了,就是用手使劲顶住钻头

网友:
电锤钻头是来顶混凝土的 你却用手顶钻头?能试出什么效果来?

网友:
钻头没装到位,我碰见过.

网友B:
引用 楼主:
装到位了,就是用手使劲顶住钻头

钻头装没装到位很容易辨别:如果用手握住钻头可以拔出来就是没装到位,要是拔不出来就是到位了。

网友:
没用过东城

网友:
大多数电锤切换到锤击档就会感觉到冲击,但少数电锤,因为有一个弹簧顶着,需要加一点推力才能冲击到钻头,例如松下EZ6813,这个推力很小,打孔时轻轻往前送就可以了。所以,有时不打孔只拿手试也试不出来什么,找块水泥钻一下孔就清楚了。再说新电锤就有毛病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先不要疑神疑鬼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钻头装没装到位很容易辨别:如果用手握住钻头可以拔出来就是没装到位,要是拔不出来就是到位了。 ...

定位钢珠2面双珠的装不到位也拨不出来

网友:
就是用手使劲顶住钻头

网友:
你居然可以用手抵住钻头最高速运转,的的普通充电电锤低速都啪啪啪的了,顶在方钢桌子腿上都啪啪啪出坑了,不敢用手顶住

网友:
四坑电锤装钻头的时候要把那个塑料护套往下压 。才能保证安装到位。两坑两槽的可以直接插上就行。

网友:
楼主没有说关键问题:震不振动是其次,钻头到底能否打进混凝土?
如果钻头能轻松打进混凝土,手感不到振动,说明电锤设计完美,过滤了高频率的振动。
如果钻头进不去了,那就是电钻出问题了,估计是气缸密封不严

网友:
我遇到过,就是————钻头没装到位,重新装吧,要按下那个固定圈,钻头用力插到底。

网友:
楼主莫非姓何名铁手?肉掌能怼金刚钻,何况肉还有弹性,除非直接怼到骨头上。

网友:
这个我有一把

网友:
这种重型电锤基本都是单速,即一按开关就是220v直通,不存在变速的。然后快停的时候才能明显感觉到锤击,我感觉应该是和频率有关吧,在一个就是用的时候一定要顶住压才会锤击有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