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前些天买的5.x元的感应小夜灯

楼主(2020-09-13):
前些天拆机坛友发过了,这个价格应该算是比较低了,优点是感应灵敏,作为夜灯亮度适中,背面强磁好固定,外观也很小巧,缺点电池太小,打开换了电池正好拍几张照片。手机上图不一一说明了。
PS:并非是铝基板,应该发热不会太大。

网友A:
我买的也是,标注400的电池只有200,找淘宝卖家问了,卖家说工厂搞错,退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需要连接

涨价了,7.9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买的也是,标注400的电池只有200,找淘宝卖家问了,卖家说工厂搞错,退款了 ...

还是你优秀,我怎么没想到,不过我这个虽然虚标但是电池上都没写容量,估计就怕让人看到。

网友:
前段时间某站看见一个暖光两节南孚的好像是6块8 前面板跟这个一样 看了一眼就拉倒了 类似网易平台的那种购物网站 哪家忘记了 广告图里没有感应探头那个圆球 但实物有

网友C:
前后买了5个这种灯了。白天稍暗点都要亮。电池就不耐用。光敏电阻比铅笔头还小。后面买的2个就越来越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前后买了5个这种灯了。白天稍暗点都要亮。电池就不耐用。光敏电阻比铅笔头还小。后面买的2个就越来越小了。 ...

参考大神的帖子,改某个电阻就能调整感光度,其实内部空间足够大,换个大容量电池进去就好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参考大神的帖子,改某个电阻就能调整感光度,其实内部空间足够大,换个大容量电池进去就好了 ...

大神帖子在哪?正需要改呢,太敏感了

网友:
八脚的应该是红外感应处理芯片,找到datasheet,可以改点亮感光度、点亮时间

网友:
引用 楼主:
参考大神的帖子,改某个电阻就能调整感光度,其实内部空间足够大,换个大容量电池进去就好了 ...

大婶的帖子呢?没看到啊。

网友D:
还是简单的插电款比较耐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买的也是,标注400的电池只有200,找淘宝卖家问了,卖家说工厂搞错,退款了 ...

这么牛,我是不是也要去 敲诈一下 卖家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还是简单的插电款比较耐用了

总觉得插电款的会被电力公司算走很多电费,用着心里不踏实。锂电的,反正就是那么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