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 机油用久了会导致机油压力降低么?

楼主(2020-09-13):
大金杯一台 平时基本 国道省道居多   年初换的龙润 SL 5W40的机油 因为 油底壳螺丝渗漏(橡胶垫片 没更换) 所以 机油到 几乎机油尺最低线部分了 后来 通过拧松螺丝后  缠绕了一点麻丝  再拧紧(麻丝耐高温 我小区的物业修理暖气管都用这个)   就不漏了  机油桶还有一点点机油 都倒入后  大概 在机油尺2/5位置

这样跑了大概  6000公里多了  突然白天冷车启动后跑了30公里 机油灯亮了
赶紧路边停车看   看了半天发动机 感觉  没有漏油  看机油尺 拔出来跑到最低刻度以下了 (热车拔出来的 不准)  因为还要赶路 从 绍兴要去  嘉兴和 湖州 还有杭州  所以  赶紧先加机油看看

机油灯也不是一直亮   怠速亮 还有点闪烁 说明压力刚刚到报警的压力  只要转速高于800就熄灭

反正机油也低 就加吧  但是车里就一瓶备用的机油  (平时放一瓶龙润的 但是那天正好拿出来了)   没拆封的 卡尔沃的 SG 15W40  拆了加进去大概800ml 大概机油位置到  一半位置了  就启动继续上路  都正常了

就这样行驶了 又20-30公里  机油灯又亮了  仍旧是怠速亮  只要提高转速就熄灭

再次靠边停车 看了下  机油位置又低了 心想坏了 既然不漏机油 看来是  烧机油了  然后继续又跑了会儿  机油灯怠速又不亮了 不过 在过了一会儿停车休息的时候  再次加了700ml 这次加到了上限位置吧

然后再跑了 20-30公里 再次亮了机油灯   停车看了下 机油还没到最低刻度线  琢磨既然提速能熄灭 先跑跑   一路看着机油灯   跑着跑着怠速时候机油灯也不亮了 不知道什么原因

跑了大概 200公里之后 停车逛超市   回来之后看了下   新鲜了  机油位置正常了  最高刻度线了

看了下也没什么地方漏机油的   倒是这次报警之前两天 我打开了 气门室盖  (工厂要求更换缸垫后 要重新紧固下缸盖螺丝  2000公里就要紧固 我这6000多公里才紧固 用88牛米的扭矩 拧紧 只有一颗螺丝拧了有半圈吧  其他螺丝拧了下纹丝不动 说明扭矩够的) 然后并没有更换气门室密封圈  之前的密封圈是 1月份我拆缸盖总成进行清洗修理的时候换的    但是看气门室盖也没什么渗漏 实在是不知道 哪里的问题

但是 有一点疑惑    估计之前热车测的机油标尺低 是因为热车测的不准的原因  机油没有回流

这样分析 机油用久了是不是 黏度下降 导致机油压力不足(当然之前机油量也是偏少 毕竟泄漏了一些 但是没到最低刻度 我也没想着加机油 )   然后积碳有点多?导致机油滤网或者机油滤芯有点堵塞 机油压力怠速偏低报警  我加了新的机油之后 虽然加了不多 但是 因为新机油有 清洗功能  溶解了一部分积碳  机油灯又熄灭了?

目前 是正常了  只是奇怪 这6000多公里 会导致机油的清洁能力降低么
或者是因为水温高导致机油  提前衰减 因为这车水箱被前任车主用过水箱堵漏剂(实际是暖风水管装错型号了导致漏水 我20元更换了一个新的铁的暖风水管后就正常了 )但是 因为用过堵漏剂  水箱散热效果差  开空调夏天水温可以到 红线以上 当然并不开锅  只是长期这样会不会导致 机油提前衰减了?

反正很奇怪  机油压力偏低 加了800ml跑一会儿还说偏低  再加700ml  刚开始也正常 待会儿又报警偏低 不理他  再过会儿就正常了  之后跑了几百公里都没问题  机油也没少

网友A:
黏度下降不会导致机油压力不足,黏度太大才会。

你的机油泵可能有问题了,不过如果很久没换油滤了的话先把机油滤换了看看再说。

网友:
机油即使不在刻度线以内,只要不少太多,一般不会报警的。检查机滤,泵,油压传感器及管路

网友B:
机油热了粘度降低,油泵内漏严重了,可能机油泵要坏了,也可能是压力传感器不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机油热了粘度降低,油泵内漏严重了,可能机油泵要坏了,也可能是压力传感器不好了 ...

加了点机油 正常了 感觉不是传感器的问题吧   要说机油泵倒是不排除这个可能  跑了19万公里应当都没换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黏度下降不会导致机油压力不足,黏度太大才会。

你的机油泵可能有问题了,不过如果很久没换油滤了的话先把 ...

机油滤芯和机油是 换了的 机油是 龙润SL 5W40  滤芯是德国马勒OC730  但是加了1.5L机油后  目前正常了 也不亮灯了  怀疑是不是之前机油不足 导致机油提前衰减 另外就是  这车水温高 一直到 红线  所以估计可能也加速了机油老化?

网友C(2020-10-20):
引用 楼主:
机油滤芯和机油是 换了的 机油是 龙润SL 5W40  滤芯是德国马勒OC730  但是加了1.5L机油后  目前正常了 也 ...

你想多了,滑动隙正常,怎么都够压的,正常转速高了还要从泄压阀排掉,最好上表测一下,排除传感器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想多了,滑动隙正常,怎么都够压的,正常转速高了还要从泄压阀排掉,最好上表测一下,排除传感器问题 ...

反正怠速报警压力低 加点油门正常  加了点新机油正常了 回家把机油全换掉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反正怠速报警压力低 加点油门正常  加了点新机油正常了 回家把机油全换掉的 ...

我意思,你要明确压力多少,不是灯亮不亮

网友D:
怠速机油灯亮,通常都是有泄压造成的,要么是机油座的泄压阀有渗漏,或是脏了关闭不严,要么就是机油泵有问题了,不过一般甚少出现,还有就是机油滤的品质问题了,这个也不多见,除非用的很烂的机滤。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意思,你要明确压力多少,不是灯亮不亮

这要找机油压力表测了  压力传感器就是个 带弹簧的开关吧  就一个值   分界线的压力值就是 通断的关系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D:
怠速机油灯亮,通常都是有泄压造成的,要么是机油座的泄压阀有渗漏,或是脏了关闭不严,要么就是机油泵有问 ...

加了点机油就正常了 怀疑之前机油量4L 少1L  跑了8000公里导致提前机油老化衰减了?  滤芯倒是没问题  京东自营 德国马勒的OC730滤芯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要找机油压力表测了  压力传感器就是个 带弹簧的开关吧  就一个值   分界线的压力值就是 通断的关系而 ...

就怕他不准,然后你提心吊胆,真压力不够,瓦就有问题了

网友E:
车很老嘛?感觉15w40的太稠了呢,现在都是低粘度为主了啊,本田低粘度超能机油,0W20都达不到呢

楼主:
引用 网友E:
车很老嘛?感觉15w40的太稠了呢,现在都是低粘度为主了啊,本田低粘度超能机油,0W20都达不到呢 ...

也不老 技术比较老  国四的车 2012年的 但是发动机 属于 丰田3Y范畴   本来就是 10W30或者15W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