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解三和CD-720E数字万用表

楼主(2020-09-13):
也是今天早市淘的,要价60,讲价到50再送一个小泉成器插排,小插排单买10块,相当于40拿下这个万用表,少废话上图:

和神器比大小。

外观。

拧下背面一颗螺丝就能打开后盖。

12A档位焊接弹簧和背盖内表面屏蔽铝箔纸相连,有大神知道为啥屏蔽要接12A档位?有危险么?

杂牌电池,电池簧片被电池漏液腐蚀挺重,不过强度还可以,没断裂,清理完后用WD40涂上保护。

主芯片,硬封好评。

有人知道这个是微调啥的吗?

元件特写。

拨盘特写,手感特别好。

电路板被四个卡扣固定到正面外壳。

元件特写。

太可惜按键帽丢了一个!

电阻档位简单测试。

直流电压档位测试。

市电检测。

三和早期的数字万用表,做工看着一般般,精度不予置评(没有好的设备),手里的表太多了,这个就送给老丈人了

谢谢观赏!

网友A:
买了一个三和机械,400多,三和数字表还没见到过。这次是第一次。

网友:
三表子不错的,
在那个9V表成灾的年代,三表子多款是3V的,很想买。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买了一个三和机械,400多,三和数字表还没见到过。这次是第一次。

闲鱼上不少卖的,都挺贵。

网友:
同款电压基准

网友B:
40还可以,小日本产品,不知道哪年造的

这个表打理好可以收藏,或者咸鱼出了赚点,给老丈人用有点浪费,哈哈

网友C:
40元性价比满满啊,挺不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40元性价比满满啊,挺不错了

做工有点国产小作坊的既视感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40还可以,小日本产品,不知道哪年造的

这个表打理好可以收藏,或者咸鱼出了赚点,给老丈人用有点浪费,哈 ...

话不能乱说啊

楼主:
应该是烂大街的成熟方案了,自己玩玩够用了

网友B:
实话,几十买一个优利德新表给老丈人用,妥妥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应该是烂大街的成熟方案了,自己玩玩够用了

基准有拆机图吗,看看

网友D:
我扣,贵了点,20吧
写了,调DC

网友E:
线路板看起来一般般,没福禄克的好看,不过老货的质感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扣,贵了点,20吧
写了,调DC

调节直流电流?电压电阻之类调节不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基准有拆机图吗,看看

哪天的吧,这个自己拆开看了,倒是没传到论坛上。

楼主:
引用 网友E:
线路板看起来一般般,没福禄克的好看,不过老货的质感不错

确实差太多了,以至于我在摊位开盖后以为是山寨货,手机查到坛友同款拆机图才知道做工就这样,这才转悠回摊位买下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实话,几十买一个优利德新表给老丈人用,妥妥的

有道理有道理!

网友(2021-02-27):
在老货里算是高级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