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全世界最小LTC3789自动升降压恒压恒流模块诞生

楼主(2020-09-13):
这个芯片貌似很强大,功能全齐,4管同步整流升降压,
正极检流恒流,效率极高!
我第一眼就看上他了。
但是挺贵的!
首先设计电路,就根据官方PDF一样做。
就是要做小!不需要特别大功率,我只要小。
于是画了3*5cm双面板,5块钱打样来十几块。
芯片买了个最便宜的一家,14块钱一颗,结果焊上去各种毛病,
要么不起振,要么短路,好不容易有个正常工作,几分钟后挂了。。
妥妥给差评,又重新买几片,15块钱一颗的。
并且重新修改排版,因为一些布局不太好。

实际上第一版PCB完全没问题,就是芯片的问题。
今天终于到齐,焊好,通电,一次成功!各种电压波形都很好。

下次换大mos带载测试。

这次顺便拼了一块3843升压板,为了和4快充模块组合,在车上用。

网友:
前几天买了10颗3296W可调电阻。测量电阻值上下不停跳动。上到电压表电压也乱跳稳不住,连接测量几颗都这样。再买一批就完全没问题了。第一次遇到电阻值乱跳的情况。现在的国货质量真不行。

网友:
就是良品率问题,总有人会碰上

网友:
要是搁去年,问美国佬申请两颗还是很容易的。
我搞的4*7的3780,已经连续在线使用两年多了,什么事都没有
因为这类集成方案恒流都不理想,我准备用老掉牙的TL494搞2相的。

网友A:
笔记本什么型号好小巧啊

网友B:
楼主居然没用那个吊起来的显示器

网友C:
高手自己设计!我买的成品电路

网友:
这么多的引脚,这么复杂的电路,只适合批量化用,不适合DIY。

网友D:
当年也试DIY用外置MOS管的方案,买的是国产一个同步整流芯片,能工作但加大电流就烧管烧芯片,用示波器追踪不到烧机原因.最后对外置MOS管的DC-DC 的DIY有阴影,只用集成式芯片,一直用芯龙XL40xx系列还算稳定,很少见烧.

网友:
引用 网友D:
当年也试DIY用外置MOS管的方案,买的是国产一个同步整流芯片,能工作但加大电流就烧管烧芯片,用示波器追踪不 ...

同步整流你想搞到好没那么容易,特别是凌特和ti的方案,ti的又比凌特的更难搞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笔记本什么型号好小巧啊

三星note12.2平板电脑,远程桌面

楼主:
引用 网友C:
高手自己设计!我买的成品电路

成品电路很大,而且一百多快

楼主:
引用 网友D:
当年也试DIY用外置MOS管的方案,买的是国产一个同步整流芯片,能工作但加大电流就烧管烧芯片,用示波器追踪不 ...

xl6009确实可以升降压但效率太低了,只有80%左右,而且电流大来一热就直接掉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居然没用那个吊起来的显示器

那个没拍到

网友D:
引用 楼主:
xl6009确实可以升降压但效率太低了,只有80%左右,而且电流大来一热就直接掉电流 ...

小电流最近用B628,还行没有发现质量问题.XL6009没有极限使用过,小电流也还行,但频率太低必须用环形电感.

楼主:
引用 网友D:
小电流最近用B628,还行没有发现质量问题.XL6009没有极限使用过,小电流也还行,但频率太低必须用环形电感. ...

这个也太小了,输入电流只有2A

网友:
多少钱一个芯片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