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拆个小视频盒子求告知里面芯片型号用什么可以代替

楼主(2020-09-14):
这个是小孩的玩具电动车拆下来的,因为显示不唱歌了

看到是这个芯片烧了

反正第一个是S不会错最后是M也不会错第二位像是5又像是E又像是6又像是S第三位像是9或者8或者g

各位老师傅帮忙看看,能用什么代替

网友:
如果没猜错的话,红色插座输入12V,经过二极管后沿红色箭头的路线进入U2 DCDC芯片,输出的5V经过黄色箭头到D6,给主电源提供5V。USB输入的5V经过二极管后,沿粉色箭头给主电源提供5V。

所以U2就是一颗12V转5V的DCDC芯片,随便找一个相似的就可以了,只需要注意脚位如下,FB电压是选择0.6还是0.8的需要通过测一下R2和R4阻值来确定。
0.6的参考SY8120B1ABC

网友:
论坛大神就是多

网友:
2楼的分析对的。核对电路差不多,我用的是SY8113,3A的。不过相同功能相同封装的挺多的,不一定是这些型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