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一个小泉成器的小插排

楼主(2020-09-14):
这个插排是和上次拆的三和万用表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94991  一家拿的,万用表讲不下来价就蹭了这个插排,感觉做工还不错,上图:

一个小插排,没啥好说的,看看就好。
谢谢观赏!

网友A:
够用一辈子的插排!!!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够用一辈子的插排!!!

线短了点,一米左右,没有安全门,其他都不错

网友B:
日的日的

注意消毒防止新冠病毒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日的日的

注意消毒防止新冠病毒

有道理有道理

网友:
跟鬼子的差不多,低电压的铜片就是厚

网友:
不是日本鬼子用料厚道,日本的110V低电压大电流,没办法才用这么厚的铜。就像摩托车启动电机一样,明明只有12V 1200W的功率,却使用6平方QVR线一个道理,220V 1200W也就1.75平方的线就行了。

网友:
JET品牌日本插座,以前在天津塘沽洋货市场买过,用料比牛等国产的好。